哪位高人懂Citect,我要做报表?

楼主(2007-06-19):
Citect软件需要做报表.想把模拟量的数据每隔一小时保存到Access里面,请教有哪位高人能帮忙?因为我不懂VB之类编程语言.
我的QQ  27017238
E-mail:txy7021@163.com
谢谢了.

网友A(2007-08-09):
我也正在做的,DDE 的简单没问题,就是ODBC的让我愁

网友B:
在Citect中新建一个DDE设备,然后新建一个设备的标签。然后在access单元里里写一个  应用程序名|主题!项目名。

楼主:
楼上的各位能详细一点吗?谢谢了!

网友C(2007-10-09):
是数据录入到Access数据库有问题,还是用数据库里的数据做报表的问题?

网友D:
CitectSCADA做报表的方法很多,除了本身的REPORT功能外,也可以用趋势数据及相关函数做,用内部数组和精灵结合的方法也可以.直接定义DBF的设备,通过事件来写,然后用脚本读,都可以......

网友E(2007-12-13):
本身的Report功能相对弱一些,可以用excel、DBF等文件做报表,还可以用趋势存储成为DBF,趋势做报表最简单

网友D(2008-01-31):
使用citect中相关SQL函数,实现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F(2009-02-04):
 我只是把数据都写入access里了, 谁能告诉一下怎么 把access里的数据 导入到excel里啊, 还有就是如何把excel嵌入到citect中.我的联系方式是QQ:278690890  邮件地址是 nuli5859@yahoo.com.cn  最近我在研究超级x控件 用vba实现,可是思路不明了

网友G(2009-12-02):
citect报表实例下载

http://www.52plc.net/read.php?tid=23

网友H(2010-11-03):
【通用工控报表软件 hmiReport V3.0】
        本软件旨在为工控自动化系统提供功能完善、使用便捷的报表应用工具,可与iFix、Intouch、Citect、RSView、WinCC、MCGS 、组态王等工控组态软件配合使用,将一组不同功能的标准ActiveX控件嵌入组态软件监控界面中,简捷、快速地实现过程控制系统历史数据的存储,数据报表的可视化编辑、动态生成与打印输出等功能。 本软件基于数据库技术,具有很强的数据处理能力,通过组态式的编辑、配置与开发,可构成较为复杂且实用的报表应用系统。本软件的使用过程主要有以下三个步骤:
[1] 数据采集与存储:从工控组态软件或其它数据源中获得实时数据,根据选定的采样周期或事件触发存储到关系数据库中。
[2] 报表开发:组织编辑报表的外观、数据库连接和查询方式,建立报表模板文件,也可通过报表向导采用简单配置方式快速生成标准格式的报表模板。
[3] 报表运行:打开模板文件,按预定方式生成、存储最终的数据报表文件(专用格式或Excel文档)。通过简单设置可实现报表的自动生成或打印。
        工控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文本格式的数据文件(报警记录、操作记录、日志文件等),可使用文本浏览器进行在线浏览、查阅与管理。

网友H:
【通用工控报表软件 hmiReport V3.0】下载链接:http://www.hmireport.com/download.htm

网友I(2011-08-31):
使用citect中相关SQL函数,实现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我的QQ:435428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