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8000人工智能数子调节仪

楼主(2007-06-19):
 TE-8000人工智能数子调节仪

 特点
        ⊙  输入采用数字校正系统,测量精确稳定。

        ⊙ 采用先进专家PID智能调节算法,具备自整定功能。

         ⊙ 采用先进的模块化结构,提供丰富的输出规格。

         ⊙ 人性化设计的操作方法,易学易用。

         ⊙ 具备多种外型尺寸选择,可提供多种电源模式。

         ⊙ 具有多种报警模式及变送输出、RS485通讯等功能。

一、型号含义

注意:TE-8000型仪表型号共由10部分组成,例如:

TE - 8000 A N X L5 N S4 - F2 24VDC

1     2   3 4 5 6  7 8     9   10

这表示一台仪表基本功能为TE-8000型,面板尺寸为A型(96×96mm),多功能输入/输出(MIO )没有安装模块,主输出(OUTP)安装线性电流输出模块,报警ALM安装L5双路继电器触点输出模块,辅助接口(AUX)没有安装模块,通讯接口(COMM)装有自带隔离电源的光电隔离型RS485通讯接口S4;有额外扩充的输入规格(F2 型辐射式高温温度计);仪表供电电源为24VDC电源。

二、技术规格

●输入规格(一台仪表即可兼容):热电偶:K、S、R、E、J、T、N 热电阻:Cu50、Pt100 线性电压:0∽5V 、1∽5V 、0∽1V 、0∽100mV 、0∽20mV 等线性电流(需外接分流电阻):0∽10mA 、0∽20mA 、4∽20mA 等扩充规格:在保留上述输入规格基础上,允许用户指定一种额外输入规格(可能需要提供分度表)

●测量范围: K(-50∽+1300℃)、S(-50∽+1700℃)、T(-200∽+350℃)  E(0∽800℃)、J(0∽1000℃)、N(0∽1300℃)、Cu50(-50∽+150℃) 、Pt100(-200∽+600℃)线性输入:-1999~+9999 由用户定义

●测量精度:0.5级

●分辨率:对于K、E、T、N、J、Cu50、Pt100可达0.1℃,对于S为1℃

●响应时间:≤0.5 秒(设置数字滤波参数dL=0时)

●调节方式:位式调节方式(回差可调)人工智能调节,包含模糊逻辑PID调节及参数自整定功能的先进控制算法

●输出规格(模块化):继电器触点开关输出(常开+常闭):250VAC/1A 或30VDC/1A 可控硅无触点开关输出(常开或常闭):100∽240VAC/0.2A (持续),2A(20mS 瞬时,重复周期大于5S) SSR电压输出:12VDC/30mA (用于驱动SSR固态继电器) 可控硅触发输出:可触发5∽500A 的双向可控硅、2个单向可控硅反并联连接或可控硅功率模块线性电流输出:0∽10mA 或4∽20mA 可定义 (安装X模块时输出电压≥10.5V;X4模块输出电压≥7V)

●报警功能:上限、下限、正偏差、负偏差等4种方式,最多可输出3路,有上电免除报警选择功能

●电磁兼容:IEC61000-4-4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4KV/5KHz; IEC61000-4-5 (浪涌),4KV

●隔离耐压:电源端、继电器触点及信号端相互之间≥2300V;相互隔离的弱电信号端之间≥600V

●电源:100∽240VAC,-15%,+10% / 50∽60Hz ;或24VDC/AC,-15%,+10%

●电源消耗:≤5W

●环境温度:0∽50℃

●面板尺寸:96×96mm、48×96mm 、96×48mm、48×48mm、72×72mm

●开口尺寸:92×92mm、45×92mm、92×45mm、45×45mm、68×68mm

三、常用参数功能

代号
 含  义
 说    明
 范围

HIAL
 上限报警
 测量值大于HIAL值时仪表将产生上限报警。测量值小于HIAL -dF值时,仪表将解除上限报警。设置HIAL 到其最大值可避免产生报警作用。每种报警可自由定义为控制 AL1、AL2 、AU1、AU2等输出端口动作。
 -1999∽+9999线性单位或1℃

LoAL
 下限报警
 当测量值小于LoAL时产生下限报警,当测量值大于LoAL+dF时下限报警解除。设置LoAL 到其最小值可避免产生报警作用。

dHAL
 正偏差报警
 采用人工智能调节时,当偏差(测量值 PV减给定值SV)大于dHAL时产生正偏差报警。当偏差小于dHAL -dF时正偏差报警解除。设置dHAL=9999 (温度时为999.9℃)时,正偏差报警功能被取消。采用位式调节时,则dHAL 和dLAL 分别作为第二个上限和下限绝对值报警
 0∽999.9 ℃或0∽9999定义单位

dLAL
 负偏差报警
 采用人工智能调节时,当负偏差(给定值SV减测量值PV)大于dLAL 时产生负偏差报警,当负偏差小于dLAL -dF时负偏差报警解除。设置dLAL=9999 (温度时为999.9 ℃)时,负偏差报警功能被取消。

dF
 回差(死区、滞环)
 回差用于避免因测量输入值波动而导致位式调节频繁通断或报警频繁产生/解除。例如:dF参数对上限报警控制的影响如下,假定上限报警参数HIAL 为800℃,dF参数为2.0 ℃:

(1)仪表在正常状态时,当测量温度值大于800℃时(HIAL )时产生上限报警。

(2 )仪表在上限报警状态时,则当测量温度值小于798 ℃(HIAL -dF)时,仪表才解除报警状态。

又如:仪表在采用位式调节或自整定时,假定给定值 SV为 700 ℃, dF参数设置为2.0 ℃,以反作用调节(加热控制)为例:

(1)输出在接通状态时,当测量温度值大于702℃时(SV+dF)时关断。

(2)输出在关断状态时,则当测量温度值小于698 ℃(SV-dF) 时,才重新接通进行加热。

对采用位式调节而言,dF值越大,通断周期越长,控制精度越低。反之,dF值越小,通断周期越短,控制精度较高,但容易因输入波动而产生误动作,使继电器或接触器等机械开关寿命降低。

dF参数对人工智能调节没有影响。但自整定参数时,由于也是位式调节,应正确设置dF以避免测量值因受干扰跳动造成误动作,但过大的dF值也会影响自整定效果。如果测量值数字跳动过大,应先加大数字滤波参数dL值,使得测量值跳动小于2∽5个数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