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SEW电机

楼主(2007-06-19):
我公司有很多SEW电机,带刹车的.刹车模块经常损坏.求助:有没有办法测量出模块的好坏?

网友A:
你接个好的刹车电磁铁试试,即使模块坏了一般也不会把电磁铁烧掉的,我厂也烧掉好几个 后来我用开关电源代替的,效果不错,有输出短路保护的

网友B:
换ABB的比较一下!

网友C:
输出电压是多少的?我们的是170V左右,用数字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正反相电阻值可以判断的

网友C:
SEW公司用的模块应该不容易坏啊,我们的目前还没坏过,倒是别的电机厂家用的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