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位移传感器的电缆的选用

楼主(2007-06-19):
轧机AGC控制出位移传感器总是干扰,想选择一好的电缆试试,求助:有没有好的推荐?谢谢

网友A:
什么信号?

网友B:
干扰有大多有两种,一是磁场,还有就是电场(射频)。系统所产生多为高频干扰30KHZ以上,尤其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最大。
当然,线为最主要的干扰途径。如有线的需求可找上海磐林,我司提供双绞双(单)屏蔽线,抗干扰有效达90%以上。你可以先到我司网上看看www.panlin.com,有兴趣可打21-62622785-21,郭炎

楼主:
电压信号,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