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屏的触发地址的含义吗?

楼主(2007-06-19):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楼主弄本书看看!

  我这里有变送器的价格及其选型手册,有需要留联系方式邮件至

    zfzty@21cn.com

网友B:
触发是当要写数据时,将触发位置1

网友C:
这里你用自带的数字键盘的话, 触发地址为9000.

网友D:
看他的手册

网友E:
可以和我联系,QQ51492940,我是做WEINVIEW屏的

网友F(2008-09-13):
你可以将触发地址设为为lb9000-9009

网友G:
触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的触发位为0,形象的说就是没有打开,那你按动数值输入键时,是不会弹出键盘的,如果触发位为1,那你按动数值输入键就会弹出键盘.一般请况下都用屏本身的常开位做触发位,即LB9000--LB9009.也可以用PLC的内部常开触点,象30的M8000.不知这么说是否清楚.

网友H(2009-02-04):
对:聚沙成塔 关于

触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的触发位为0,形象的说就是没有打开,那你按动数值输入键时,是不会弹出键盘的,如果触发位为1,那你按动数值输入键就会弹出键盘.一般请况下都用屏本身的常开位做触发位,即LB9000--LB9009.也可以用PLC的内部常开触点,象30的M8000.不知这么说是否清楚.

内容的回复:

学习了,以前还真不明白这些,只是知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