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的dde通讯问题

楼主(2007-06-19):
有谁知道citect和excel之间用dde的方式进行互相通讯怎么做,

网友A:
D:\Program Files\Insight\Citect\Bin)   您会找到名为DDEFORMU的文件

楼主:
DDEFORMU,文件只有一个dde宏,怎么使用她,从citect取数。还有,citect怎样从一个excel中取数呢

网友B:
呵呵,
看看citect有关dde的函数就明白了

网友C:
定义格式:
板:类型DDEDRV 名称:自定义 其他栏都空白
端口:名称自定义,连接板,其他空白
设备:名称自定义,设备协议:DDEDRV
      设备地址:EXCEL|test1.xls     注意:test1.xls为EXCEL的名称,这里是举例
这种格式就行

网友D:
redcrab:谢谢你的指教,详细点!

网友E(2007-07-25):
很简单就能做到,如果你是在本机上将CITECT中的数据写到EXCEL中,那么你只需要在EXCEL中的一个SHEET中输入=citect|variable!tagname就可以了,如果是要把EXCEL中的数据写到CITECT中,只需要几行CICODE程序即可,
FUNCTION GetExcelData();
string a;
INT hChannel;
hChannel = DDEhInitiate("EXCEL", "oxygen.XLS");
IF hChannel > -1 THEN
a = DDEhRequest(hChannel, "R1C1");
DDEhTerminate(hChannel);
hChannel = -1;
END
END
值得注意的是,从EXCEL中读出来的是字符串。

楼主(2008-11-24):
呵呵,谢谢大家了,我很长时间没上来了,看到大家给我的回复还是很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