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测试,进来

楼主(2007-06-19):
    汽油      150mm的管子不满测容积

网友A:
问题不是太明确

网友B:
改变管路使其满管再测量。如垂直安装或变径。表可选超声波。

网友C:
设计一下改动油路,使其可以在一段管道内充满,再用质量流量计或者齿轮流量计等测都可以

网友D:
上面的几位都说了,没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