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触发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7-06-19):
书上说可控硅触发电压为0--9伏的直流电压.
我想知道用12伏甚至于14伏去触发,会是啥后果?

网友A:
直接用A极去触发是可以的,因为触发之后可控硅是导通的,电压就加在负载上了,那里的电压才1V左右吧,当然你不能没有负载直接拿12V去试验的

楼主:
小弟还有个问题请教高手:

      100A的硅二极管与100A的可控硅相比那一个串在直流电路里面产生的压降比较大?具体压降多大?

网友B:
一般是可控硅的压降大些。0-0.2V

网友B:
搞错了,以为是大多大的压降. 硅二极管压降0.5-0.7V,  可控硅压降0.55-0.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