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问问:驱动的口的问题

楼主(2007-06-19):
安川的驱动上有个CN3口,可以插面板操作器和电脑(可以插电脑么?)。
请问一下各位老师:
这个口,能把编码器的信息反馈给电脑么?

网友A:
应该能以数据形式传给PC,每实时性可言的。

楼主:
请问:
可以和pc直接连接,中间不需要什么卡呀这类东西么?
用什么程序可以读取其中的信号呢?
谢谢!

网友B:
对安川不了解,能接电脑的口应该是用于调试的口,有专用的调试软件,你应该多看看说明书或者搜索一下。

网友C:
信号要接转接卡,计算机不能直接识别该编码器信号!

楼主:
CN3口发出的信号应该和pc能接收的数据格式不一样,还得添加新设备,现有的设备应该可以实现了,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实现的原因所在,有点郁闷!

网友A:
安川伺服应该由相应的上位PC端调试软件,是不是接RS232可以实现联机调试,读取必要的反馈数据?建议咨询供应商。

楼主:
我继续查找!

网友C:
如果你手头有示波器什么的可以查一下编码器输出波形是否正确,再查一下转换后的rs232信号是否正确,都正确连上c调试软件观察数据是否正确,不正确观察错误包又没有规律!

网友C:
是pc调试软件

网友C:
也可以加我msn:
pos_tcl@hotmail.com讨论

网友D:
以我自身的经验来看是可以的,不过你要有它的PC软体!

楼主:
是不是买了他的东西
就有这个软件呢?
我是用的别人留下的机器
不知道它的“前任”买它的时候,有没有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