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电极电路

楼主(2007-06-19):
当用集电极开路发脉冲控制伺服的时候,两个接口要怎么连?驱动器上面的集电极电路是4个引角,1,4,2,6

楼主:
好象1,4是接集电极,那么2,6接地就可以么?或者是接输出电源正极?

网友A:
不知楼主说的是哪家的接口配置,建议仔细看说明书的接线图。

网友B:
不如把图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楼主:
是松下的

网友C:
松下什么型号?老型号的内部是光偶,你还需要一个直流电源

网友D:
我记得:首先要给一个24VDC(不同的伺服驱动器电压会不一样)接到伺服驱动器光偶输入的发光二极管的正极然后发光二极管的负极就接到控制器的输出接口的集电极上。由控制器控制输出接口的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的导通和关闭,从而控制伺服驱动器光偶输入的发光二级管的电路的接通和断路。至于搂住说得1,4,2,6极,看看说明书然后按照上面的规则就知道哪个接哪个了。

网友A:
集电极开路驱动需要与电源正形成通路。

楼主:
“集电极开路驱动需要与电源正形成通路。”
 正形?
 不明白

网友A:
分开读:与“电源正”“形成”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