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线过热的原因!

楼主(2007-06-19):
    380V交流三相电源用25平方硬线(两端压鼻子)连接到空气开关上端,其中有一相的硬线过热导致空气开关连接处有烧伤的痕迹.先觉得是空开质量或硬线没有接紧造成的.后来换了个空开和线并且接紧.但还是那一相的线过热.希望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急!!!!!在此先谢了!

网友A:
空开下面的三相负载平衡吗

网友B:
那一象所带的负载是不是很大,要么就是哪里接触不好导致线路电阻大。

网友C:
也有可能是这根线不怎么好,你可以测量一下线的电阻。

网友D:
检查一下三相负载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E:
该相负载不平衡/接触不良。

网友F:
奇怪了,发热怎么不检查测量该相电流呢?

网友G:
是不是这根线过热后受损了呀

网友H:
该相负载大,应将负载合理分配一下.

网友I:
我觉得可能是电流的问提,你测一下电流

网友J:
我也感觉是电流的问题,你测量一下!

网友K:
该相是否存在轻微接地的可能?

楼主:
    因为机器在外地,现在只是想哈原因有多少.这样在现场不会想太久哦

网友L:
三相负载平衡么? 接触良好么? 导线质量过关么?

网友M:
拖动什么设备?有三次谐波吗?

网友N:
谐波,涡流,-----

网友O:
线路很长,如何测电缆的电阻?

网友P:
“其中有一相的硬线过热导致空气开关连接处有烧伤的痕迹”

1、是接触不良烧伤的痕迹!
2、该相电流严重过载,在加接触不良烧伤的痕迹!

网友Q:
三相负载电流不平衡.

网友R:
关键在于你使用了什么样的负载

找原理图好好分析一下

网友S:
将此相换接到另一极上看看,如果仍然如此,考虑三相不平衡,可用电流表测一下电流,调整一下负载。

网友T:
你看空开里面那一相有没有接触不良,然后呢 热引到外面了。

网友U:
是中间热还是接断路器处热判断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