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太王

楼主(2007-06-19):
   谁能知道组太王,报表存储中,如何把合格数据以绿色、不合格数据以红色存储?
能实现此功能吗》?

网友A:
你可以在报表中设置单元格的字体属性,试试看!

楼主:
谢谢楼上了,可是我这合格不合格不是固定的在哪一行啊,是动态的

网友B(2007-10-29):
可以用excel做报表吧?excel是比较灵活的。。。

网友C:
目前来说,楼主的要求应该不能实现。

网友D(2008-12-02):
楼主,好啊

我安装组太王是怎么提示说有OEM低版本软件,安装不了啊,谢谢楼主,怎么能搞啊,谢谢!

网友D:
楼主,好啊

我安装组太王时怎么总是提示说有OEM低版本软件,到底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安装好组太王啊?

谢谢楼主了!

网友E(2009-08-25):
请问:我用组态王对I/O模块进行组态,我连了20块模块,每块16个点,组态完后运行出了以下问题:运行几分钟后,2到20号全部点亮,不再循环输出,只剩下1号模块在不不断循环输出,这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帮帮忙!

网友F(2012-05-12):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啊 我安装组太王时怎么总是提示说有OEM低版本软件,到底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安装好组太王啊?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