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电脑怎么连接不上PLC

楼主(2007-06-19):
我用的是CXONE1.1,以前一直能正常连接PLC,后来突然就不能连接了.重新恢复系统后,再安装CXONE1.1,还是不行.请高手们指点下.谢谢先!!!!!!!

网友A:
1,检查电脑端口
2,检查编程电缆
3,检查plc端口

楼主:
电脑 PLC端口 电缆都没有问题 我想问下如果杀毒软件误杀了某些文件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B:
你电脑还装了别的什么软件吗,可能是有软件冲突,比如西门子PLC,AB的什么

楼主:
有 但是以前也有 现在只装CXONE1.1都没办法连接

网友C: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

网友D:
通讯协议没设置好

网友E:
问题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