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 安全规程

楼主(2007-06-19):
本人急需详细的 可操作的《电工安全操作规程》,哪位有请帮忙,谢谢 cc19771128@163.com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大家多帮忙呀.

网友A:
想必你不是搞电的,如是搞电的可说是信手沾来.培训教材上多的是.

楼主:
我需要系统的 ,详细的拿来就能用的。而不是从教材上东拼西凑来的。我现在就能来一些,但是并不系统。

网友B:
网上到处都可以挡

网友C:
我有,怎么给你.

楼主:
可以给我发电子邮件到cc19771128@163.com
万分感谢

网友D:
一、所有的电气线路、供配电设备、必须合理设计,正确安装,按规程规定使用。
二、电气设备的安装,接拆电线,必须由专职电工进行,任何人不得私自乱接、乱拉电线。
三、对接触使用电线,开关、保险、插销、照明灯具、电炉、电动机等电气设备的职工,要加强安全用电知识教育,避免因使用不当引起触电和火灾事故的发生。
四、对电气设备,应加强检查、维护、防止本身着火和爆炸。
五、要定期检查,更换电气线路,防止腐蚀老化线路引起漏电短路。
六、易燃易爆场所要按规定选用防爆电气,开关和灯具,线路要求敷设在保护套管内。
七、接拉临时线要经过所在部门领导批准,按规定要求等设由专人负责用完后立即拆除。
八、按规定设置避雷装置和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并定期进行校验,使其符合安全要求。
九、供电室要严密,防止小动物进入引起短路,防止漏雨水。
十、发生电气火灾,应先切断电源,再行扑救。扑救时严禁使用泡沫灭火器,可用干粉灭火器和二氧化碳灭火器。
十一、凡对电器检修,必须停电作业,并在电源开关把上挂有“有人作业,禁止合闸”的标志牌。停电、放电、验电和检修,必须由作业负责人指派专人监护,否则不得进行作业。一般禁止带电作业,必须带电检修时,应经厂领导批准,并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检修人和监护人必须是有实践经验的电工。
十二、电气作业人员上岗,应按规定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和正确使用符合安全要求的电气工具和消防器材;
十三、电气运行人员应严格执行操作票、工作票制度、工作许可制度、工作监护制度、工作间断、转移和终结制度;
十四、值班人员应在工作期间内对运行中的电气设备进行巡视,监视设备的运行情况;
十五、不准在电气设备、供电线路上带电作业,检修前必须先确认设备是否全部停电,停电后,应在电源开关处上琐并挂上“禁止和闸,有人工作”等标志牌;
十六、经批准必须带电检修时,应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并由有实践经验的人员担任监护,否则不允许作业;
十七、架设临时线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办理“临时接线装置申请单,”380伏绝缘良好的橡皮临时线悬空架设距地面:室内不少于2.5米,室外不少于3.5米;
十八、更换熔断器,要严格按照规定选用熔丝,不得任意用其它金属丝代替。

网友E:
楼上说的是理

楼主(2007-07-24):
一、所有的电气线路、供配电设备、必须合理设计,正确安装,按规程规定使用。按什么规程规定使用?
六、易燃易爆场所要按规定选用防爆电气,开关和灯具,线路要求敷设在保护套管内。这又是什么规定?
七、接拉临时线要经过所在部门领导批准,按规定要求等设由专人负责用完后立即拆除。
八、按规定设置避雷装置和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并定期进行校验,使其符合安全要求。这又是什么规定呀?
十二、电气作业人员上岗,应按规定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和正确使用符合安全要求的电气工具和消防器材;又是什么要求?
十三、电气运行人员应严格执行操作票、工作票制度、工作许可制度、工作监护制度、工作间断、转移和终结制度;那么多制度,具体内用是什么?
后面的还用再讨论么,谁都会说,但是怎么做,如果按照你说的,就不用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