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变频器的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7-06-19):
手头上有一个变频器,坏了,想通电实验看一下,问一下变频器是否可以不带负载运行,如过必须带负载,一般假负载是多少欧姆,用灯泡是否可以

网友A:
想让人帮你解答问题,你要先报一下你的变频器型号才好啊

网友B:
可以不带负载通电试一下,但在运行时会报缺相

网友C:
检测一下主电路是否损坏

网友D(2007-09-27):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