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调试问题?

楼主(2007-06-19):
松下伺服调试,电机已1:6的减速比拖动园盘转动,在停止时机械左右摆动,报16报警,自动增益调整报ERR,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
是不是负载惯量有过大?
16报警是什么含意?自动增益调整报什么ERR?

网友B:
首先先重新校验一下惯量是否匹配,然后检查一下连接方式,是不是有间隙或着不同轴啊,这可能造成惯量剧烈变化也是造成报警很大的可能性之一。

网友C:
16过载  大部分为机械原因或者选择电机小了

网友D:
不用怀疑了一定是负载惯量比过大造成的,左右摆动是因为伺服因惯量过大而造成震荡,后来报警是电机过载.处理的办法是将伺服的增益与惯量匹配起来.如果你采用的是自动增益调整那么可以改小Pr22的值,如果你采用的是手动增益调整那么把第1位置增益和速度增益降低即参数Pr10和Pr11.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教,负载惯量如何计算,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A:
“负载惯量如何计算”,因而有减速环节,计算相对麻烦,建议查阅数控类书籍。

网友D:
齿轮,螺杆,圆盘的惯量计算公式:1/2*M*R*R=J
平台惯量计算公式:M*(P/2∏)* (P/2∏)=J

求教,三菱MR-E侍服

网友:
对了,,我想问下你们用的是A4系列的吗??//

网友D:
to 黄小明:
这有什么区别,两者差不多只是A的比A4的性能要好很多!

网友E:
16报警是过载

网友F:
调整pr20增益减小

网友G:
惯量比可以用自带的常规自动增益测一下,怀疑刚性太大或电机选小了,换一个大惯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