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输出信号有干扰怎么办

楼主(2007-06-19):
k型热电偶输出信号有干扰怎么办?怎样滤波?用什么东西?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因为热电偶的自身阻抗比较小,一般很少引入干扰。最好用示波器观察干扰性质,搞清干扰源。可以加10~100VF电容滤波一试。

网友B:
我不知道隔离删行不行

网友C:
我们是做抗干扰的滤波器,你热电偶是受什么干扰?变频器,中频炉,还是其他?我解决过注塑机上变频干扰热电偶问题。他的干扰源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客户加了电源滤波器就好使。你的具体现场情况是怎样?能说清楚电吗?包括走线。或者电话我13811253311。相关滤波器资料可以到www.dothink.com.cn查阅

楼主:
谢谢给位,我明天试试看

网友D:
隔离加屏蔽

网友E:
建议加磁环,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F:
加隔离栅,信号线用屏蔽线,再试试!

网友G:
一般情况增加温度变送器,转换成电流信号,信号回路使用屏蔽线就能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