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7-06-20):
   我这里有俩台ABB800的变频器,用在俩台装车油泵(55KW,转速1480,额定电流103A)上,用GE的PLC连成一个系统,出口总管有个压力变送器检测压力,反馈到PLC中,平时在上位机设置压力上限,到了压力上限,转速下降,直至出口和设置压力持平!

   现在出现的现象是俩台变频器突然同时出现,启动时电流只能到不到50A,转速1100左右,怎么也上不去了!

   出现现象时也没有报警信息,也没人动参数设置!!

   重新上电后,就正常运行了

   我想问,为什么会出现电流,转速上不去的现象?

   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俩台变频器突然同时出现”是什么意思?能说明一下故障出现时的操作过程?

网友C:
设置正常吗?用了多时间出现问题?不像是变频器问题

楼主:
各项都正常,也没人动设置,电源也有,

正常使用了一年半了!!

楼主:
俩台同时出现,就是毛病都一样!!!

网友D:
压力变送器???

网友B:
 “俩台同时出现,就是毛病都一样!!!”

1、当出现毛病时,出口压力大还是小,与给定差多少?
2、“突然同时出现,启动时电流只能到不到50A”,“启动”操作哪???
3、你要说清楚,别人才好回答!

楼主:
当时出口压力,由压力变送器传到电脑上显示的是0.04MPa,给定压力是0.09MPa,在现场操作柱启动,在变频器控制面板看的电流不到50

网友B:
1、你说的故障是运行期间发生的还是启动时发生的?
2、说明运行期间的参数表现?
3、启动期间的参数表现?
4、进行了那些操作,操作前后的参数变化和表现?
5、系统是什么性质的控制或者说是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B:
1、根据你的表述,我的理解是,你的系统用变频器控制油泵,实现出口油压PI(D)自动控制;
2、如果油压低,远离给定值,两台变频器同时运行是正常行为:
3、如果油压低,远离给定值,两台变频器同时运行,运行电流小,频率低,上不去,可能是电流等参数设置小,变频器处于失速保护状态;
4、如果自动控制系统有故障,那可能是故障处在压力变速器、反馈、给定等电路:
5、如果你能详尽的提供现场情况,才可能说得准确、正确!

楼主:
怎么和刘志斌同志直接联系?

我的QQ  233581621

网友B:
我每天都在线,有话就说,有事请讲,还可以在线《发送留言》!

网友E:
坚决反对楼上纯理论式的忽悠之词!!!!![br>楼主说的现象,在实际应用这样的例子很多,从你说的现象上看,不是电路和控制有问题,包括变频、变送器、不要再听什么怀疑电路啊,变频啊有问题的忽悠之词,没有实际应用和反复实践经验的积累,就不要发空话!! 可能的原因,就是出在操作柱和变送器及其连接!!!

网友B:
先不要怀疑电路、设备有问题,先看看,检查一下,哪儿有接触不良的问题,如楼上说得“操作柱和变送器及其连接!!!”

网友F(2007-08-17):
重新上电就正常了,什么意思?现在都正常了?原故障现象不再出现了?     变频器没有问题!你的PI是通过PLC来调节的,对于变频器肯定有个给定信号,故障再出现你检查这个信号再说!

网友G(2007-10-23):
如果再出现同样的问题,首先将变频器的控制方式由外控转换为内控,从操作盘上看是否能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判断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外部给定信号上的问题,再根据判定的情况 进行维修。

网友H(2007-12-21):
什么东东,弄点有水平的啊,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