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NPN,PNP在该模板上是否通用

楼主(2007-06-20):
SM321数字量输入模板支持NPN接近开关的同时,还支持PNP接近开关吗?能说出理由吗?

网友A:
不行。一个是源型,一个是漏型。

网友B:
PNP绝对可以的.
NPN不好说.

网友C:
SM321数字量输入模板有多种,分情况讨论:
1、DI32*DC24V——6ES7321-1BL00-0AA0:只允许PNP;
2、DI32*AC120V——6ES7321-1EL00-0AA0:输入信号一般为交流;
3、DI16*DC24V——6ES7321-1BH02-0AA0:只允许PNP;
4、DI16*DC24V高速——6ES7321-1BH10-0AA0:只允许PNP;
5、DI16*DC24V带硬件和诊断中断以及时钟功能——6ES7321-7BH01-0AB0:只允许PNP;
6、DI16*DC24V——6ES7321-1BH50-0AA0:只允许PNP;
7、DI16*24/48VUC——6ES7321-1CH00-0AA0:同时允许PNP和NPN[/b];
8、DI16*AC48~125V——6ES7321-1CH20-0AA0:输入信号一般为交流;
9、DI16*AC120~230V——6ES7321-1FH00-0AA0:输入信号一般为交流;
10、DI8*AC120~230V——6ES7321-1FF01-0AA0:输入信号一般为交流;
11、DI8*AC120~230V ISOL——6ES7321-1FF10-0AA0:输入信号一般为交流;

网友C:
哦,搞忘说原因了。理由如下: 一般的输入回路如下:
DI16*24/48VUC——6ES7321-1CH00-0AA0输入回路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