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为什么我的s7-315与存储卡不兼容

楼主(2007-06-20):
我用的是S7-315和存储卡MMC64K都是最新的,为什么S7-315不能识别存储卡呢?
我换了一个S7-314识别的就挺好,也是最新的,为什么315和存储卡就不兼容呢?
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在此情况下,您应该检查您的PLC指示灯,如不能识别,请复位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