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两接触器同时接通?

楼主(2007-06-20):
对于电气我是只有机会看书没机会实践,因为我是搞仪表的,所以想问问搞电气的朋友;
对于电机正反转或星三角启动,都要用到两切换用的接触器,书上说是不允许两接触器
同时接通,否则会短路跳闸;一般书上说有软、硬方法:把两KM的常闭触点互串对方的
线圈中(PLC程序中也要求这样,称软方法);书上说,这两KM动作仍然同时动作,便
没有了下文,不知这实际工作中是不是这样就能成功?
    今天又看了一本书,书上新的办法,在切换两KM前,先让两KM线圈同时失电,过0.5
秒再接通想接通的一只KM;这种方法我认为很保险;
    想听听有实践经验的朋友们的意见!

网友A:
对呀!两KM的常闭触点互串对方的线圈中.
看书必须动手,这很重要!

网友B:
有自带互锁的,内部有机械机构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2个同时通电;

网友C:
一本书说,
两KM的常闭触点互串对方的线圈中,仍然会发生一瞬间同时接通,
时间非常短,但足够引起跳闸,

网友D:
工程应用无数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最基本的互锁方法

网友E:
如果只是用电气互锁,没有机械互锁,只能说有瞬间同时吸合的可能,但也不多见

网友F:
一般使用电气互锁,使用对方的常闭触点与线圈串联.

安全级别较高的场合,可以使用机械互锁!

网友G:
加机械电气联锁附件(接触器的附件),可以防止短路发生。

网友H:
同时加电气互锁和机械互锁,可靠性非常高,搞电气,最重要的是实践哦,一定要亲自动手,否则进步很慢的!

网友I:
两KM的常闭触点互串对方的线圈中,称为电气互锁.

网友J:
机械连锁接触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K:
机械连锁接触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除非你的接触器有问题。

网友A:
机械连锁接触器是有,因价格贵,维修不方便,我认为在电路上没必要采用,电气互锁已行.
电机正反转,肯定有正/反两按钮,没人会同时按下,搞试验!

网友L:
利用NO/NC触点电气互锁即可

网友M:
如果怕不可靠 可在设计电气互锁的同时 再加装机械互锁 这就安了

网友N:
互锁,两KM的常闭触点互串对方的线圈中,只要有一个动作的,另一个的线圈就不可能有电,不必担心两同时动作的问题

网友O:
1 :给正反接触器加互锁.2:运用单片机和驱动(ULN2003)编一程序来控制.

网友P:
把继电器的触点送PLC输入作反馈

网友Q:
互锁!
互锁!
互锁!

网友R:
不要接通主电路,只接线圈回路,体验一下,不就知道了,这种问题,最好不要来问。

网友S:
互锁

不会,学习!

网友:
互锁呀,这么简单的道理

网友T:
 西门庆: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20 9:08:00
    一本书说,
两KM的常闭触点互串对方的线圈中,仍然会发生一瞬间同时接通,
时间非常短,但足够引起跳闸,

这种情况有,我们单位的天车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是调整接触器开闭点后好的.
好多操作的什么也不管,什么样的操作都可能出现!呵呵

网友U:
据老人讲有过触点粘连导致2KM同时吸合的情况发生,所以还是要机械和电气联锁一起使用比较安全,我用过施奈德的LC2型的带机械和电气连锁的KM,感觉还可以

网友V:
我以前在PLC中程序中使用了互锁,并且在星转三角时还加了延时,实际运行时,“轰”的一下,接触器烧了2个,我晕了。后来分析,原来我在接触器上没有加电气互锁,只在PLC上加互锁是没有用的。嘿嘿,这就是我的教训!

网友W:
同时吸合不可能,但是一个吸合的时候,另一个可能还没有完全灭弧,所以有可能短路.尤其是大功率电机.所以如想更保险可加上机械互锁或再加延时继电器.

星三角启动的电机功率一般比较大,为了防止弧光短路,设计电路时一般都有延时继电器.

网友X:
我试验过,连配电室的主变压器都顶掉了。400的空开都炸碎了。在一般的电气连锁机构(方案)中,都是要求在同一条控制支路中,要有机械和电气互锁互为备用。在操作中,如果是正反转操作,要在操作控制盒(按钮盒)使用机械互锁,(也就是同一个按钮的开点和闭点),在接触器使用电气互锁,也就是接触器的常闭触点。单独使用任何一个互锁装置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A:
liya:
没这么可怕吧!
那你在配电上有问题,小故障怎么会跳配电?
要知道,保护用的越多,电气元件越多,那故障就越多!

网友C:
同意
电工九段:
的说法,断开2KM后,加一个0.5秒时,再接通某KM

网友C:
这保险呀,我虽外行

网友C:
这 “星-三角降压启动” 跟 “正反转” 一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Y:
KM的常闭触点互串对方的线圈中.再加上按钮的NC互锁就更保险了.

网友Z:
考虑一下常开与常闭谁先动作, 消除0.几秒的危险,设计就成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