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气用PLC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7-06-20):
仪表的电源是24V的,仪表PLC选的卡件或信号总是24V的;
但电气的控制电压是220V的,做项目选PLC时,PLC控制信号用24V还是220V好呢?
想听听有实践经验朋友的意见。

网友A:
选24V比较安全些,距离短的话建议用24V的控制线路!

网友B:
线路长 干扰强 选220v的好些

网友C:
建议150米以内选用DC24V信号。

网友D:
优先考虑24V,从安全角度来说!
如果确实因为距离等原因无法正常工作,才考虑220V!

网友E:
PLC控制信号用24V,因为安全并控制信号的负载电流小,应该压降小.如线路长,选用DC24V电源大一点.

网友F:
其实电气用的PLC往往用较简单的一体机,
24V用的较安全;但需要24V稳压电源;看样子大家爱用24V,
距离太长的可用220V;

网友G:
建议150米以内选用DC24V信号

网友:
短距离建议用DC24V,两线相交。就跟绳一样放过去。

网友H:
建议信号用24V,线路长用中继器.

网友I:
远一点放现场总线了
24V比较安全一点如果距离不是很远的话
不过接元气件的成本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