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摘的一些高压变电所故障处理 有空的就看看吧

楼主(2007-06-20):
1合分闸红绿灯不亮的处理
变电所合、分闸红、绿指示灯,不仅反应合、分闸回路的完整性,同时反应断路器的合、分位置,它有着重要的作用,一但不亮了要及时处理。其方法和步骤如下:
(1)取下灯泡,查看灯泡是否有烧坏情况,如发现断丝,更换一只好灯泡即可。若是乳灯或发光二级管不亮,不易查看出来,可用好灯泡换试。
(2)换上好灯泡仍不亮,可用万用表测量灯座上有无电压。如有电压,说明还是灯泡坏或灯座接触不良,可检查灯座接线及弹簧片后,再换灯泡试一下。
(3)测得灯座接线上无电压,可将万用表正表笔接于相临灯座正电源上,负表笔分别接触 无电灯座电源进线上,若有电压,说明该灯负电源回路完好,熔断管未坏,断路器辅接点位置正确,接触良好,而是正电源线无电。可检查该回路+KM或+XM熔断管熔断或松动接触不良,应更换处理。若负表笔分别接触不亮指示灯进线时,正表笔接触本灯座和相临灯座正电源线都没电压,说明该灯座负极有问题,可检查-KM或-XM熔断管是否完好。若完好并有电,说明开关中的辅助开关,接点位置不到位或接触不良,需停电拉开刀闸,查处辅助开关,经上述查找处理,即可恢复正常。
2接地灯亮和音响时实际未接地的处理
35kV或10kV母线发出接地灯亮和音响信号时,而实际未接地的处理,其查处方法如下:
发出母线接地音响灯光信号后,先复归音响,再观察母线绝缘监察电压表。若电压表的指示 与以往发生接地现象有所不同,有两只表电压并未升高,一只下降但不为零。发生这种现象 是35kV或10kV母线电压互感器一相高压熔断器熔断。哪一相电压指示偏低就是哪一相,这是由于此相电压表,二次回路中经TV线圈和其它两相电压表形成串联回路,虽有电压指示,但不是该相实际电压。
有两种10kV或35kV线路,同时发生不同相接地,使相间经大地短路,造成主变过电流跳闸。 一般因时间很短,运行人员还未观察清楚,就已跳闸停电了。
造成全所停电后,先断开各出路断路器,再合上主变断路器,使主变恢复运行后,再逐条投运出线。投运到接地线路,观察清楚接地相后,断开此条线路断路器,停止运行。再继续投运后面的出线,找出另一条接地线路和接地相,通知线路维护人员查处,处理后方可投 入运行。
3真空断路器储能电机不转或连续转动
变电所10kV出线的ZW-10型真空断路器,储能电机不转或不停地连续转动,其原因是,因断 路器频繁操作,使操作机构中机械部分磨损变位,控制储能电机行程开关工作的凸轮脱落, 行程开关的触点因拉弧烧蚀,造成触点熔断或熔焊在一起,致使接不通或断不开电机电源。 其处理方法为:更换一只新的行程开关,并在行程开关中,给电机供电的一对动断接点两 端,并联一只2.5~5μF的电容器(家用鼓风机电容),即可消除因拉弧而烧坏行程开关接点问题。另外,给机构中各转动部位,每次检修时涂一些黄油,并锁紧轴头阻档弹簧片,防止控制行程开关的凸轮脱落。
4主变没有过电流而发生过流保动作跳闸
10kV或35kV线路,运行总负荷电流没有超过,而主变电流瞬时升高,使主变过流保动作而跳 闸,造成全所停电。其原因是两条输电线路,同时发生不同相单相接地,使相间经大地短路 ,造成主变过电流跳闸。一般因时间很短,运行人员还未观察清楚,就已跳闸停电了。造成 全所停电后,先断开各出路断路器,再合上主变断路器,使主变恢复运行,再逐条投运出线 。投运到接地线路后,先观察清楚是哪一相接地,然后断开此条线路断路器,使其停止运行 。再继续投运后面的出线,找出另一条接地线路和接地相后,也将其停止运行,然后通知线 路维护人员查处,在处理后,方可投运。

电力设备和电力系统,在运行中常常会发生各种异常现象或事故。正确及时地处理,是变电所运行值班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职责和技能。
1一般原则
在发生事故时,当值人员要迅速正确查明情况并快速做出记录,报告上级调度和有关负责人员,迅速正确地执行调度命令及运行负责人的指示,按照有关规程规定正确处理。
①迅速限制事故发展,消除事故根源,并解除对人身和设备的威胁;
②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坚持设备继续运行,以保持对用户和线路的供电正常;
③尽快对停电的用户和线路恢复供电。
发生事故时,只允许与事故处理有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留在控制室,其余人员应自觉离开,无关的工作班组暂停工作,离开现场。其余留在控制室的人员尽量保持肃静,以免妨碍值班人员处理事故。
处理事故时要保持头脑清醒,在当值运行值班长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处理事故过程中,应当与上级调度保持紧密联系,随时执行调度的命令。当事故告一段落时,应迅速向有关领导汇报。事故处理完毕后应详细记录事故情况及处理过程,并保留所有电话录音备查。
变电所的技术人员应定期整理事故档案,并集中讨论事故处理步骤的正确与否,结合事故预想、反事故演习等培训工作,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提高值班人员事故处理的素质。
2事故处理
(1)线路事故处理:
①线路跳闸,运行人员应立即把详细情况查明,报告上级调度和运行负责人,包括:断路器是否重合、线路是否有电压、动作的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等;
②详细检查本所有关线路的一次设备有无明显的故障迹象;
③如断路器三相跳闸后,线路仍有电压,则要注意防止长线路引起的末端电压升高,必要时申请调度断开对侧断路器。
④两端跳闸重合不成功的试送电操作,应按调度员的命令执行。试送时应停用重合闸。
(2)变压器事故处理:
①变压器跳闸后若引起其他变压器超负荷时,应尽快投入备用变压器或在规定时间内降低负荷;
②根据继电保护的动作情况及外部现象判断故障原因,在未查明原因并消除故障之前,不得送电;
③当发现变压器运行状态异常,例如:内部有爆裂声、温度不正常且不断上升、油枕或防爆管喷油、油位严重下降、油化验严重超标、套管有严重破损和放电现象等时,应申请停电进行处理。
(3)电气误操作事故处理:
①万一发生了错误操作,必须保持冷静,尽快抢救人员和恢复设备的正常运行;
②错误合上断路器,应立即将其断开,错误断开的断路器,应按实际情况重新合上或按调度命令合上;  ③带负荷误合隔离开关,严禁重新拉开,必须先断开与此隔离开关直接相连的断路器;带负荷误拉隔离开关,在相连的断路器断开前,不得重新合上。
④误合接地刀闸,应立即重新拉开。
(4)所用交、直流电源故障处理:
①若交、直流电源发生故障全部中断时,要尽快投入备用电源,并注意首先恢复重要的负荷,以免过大的电流冲击;若在晚上则要投入必要的事故照明;
②处理过程中,要注意交、直流电源对设备运行状态的影响,要对设备进行详细检修,恢复一些不能自动恢复的状态。
③直流接地点的查找必须严格按现场规程进行,不得造成另一点接地或直流短路;
④迅速查明故障原因并尽快消除。
3结束语
熟悉电气设备事故处理的方法对值班人员来说十分重要,因为这不仅是靠经验积累而成,还需要不断学习有关规程,了解电气设备的技术性能。值班人员应经常开展事故预想、安全活动讨论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增强对事故处理方法的认识,使真正发生事故时做到头脑清晰,有条不紊,提高事故处理的效率。

一、仪用互感器的故障处理
当互感器及其二次回路存在故障时,表针指示将不准确,值班员容易发生误判断甚至误操作,因而要及时处理。
1、电压互感器的故障处理。电压互感器常见的故障现象如下:
(1)一次侧或二次侧的保险连续熔断两次。
(2)冒烟、发出焦臭味。
(3)内部有放电声,引线与外壳之间有火花放电。
(4)外壳严重漏油。
发现以上现象时,应立即停用,并进行检查处理。
1、电压互感器一次侧或二次侧保险熔断的现象与处理。
(1)当一次侧或二次侧保险熔断一相时,熔断相的接地指示灯熄灭,其他两相的指示灯略暗。此时,熔断相的接地电压为零,其他两相正常略低;电压回路断线信号动作;功率表、电度表读数不准确;用电压切换开关切换时,三相电压不平衡;拉地信号动作(电压互感器的开口三角形线圈有电压 33v)。
当电压互感器一交侧保险熔断时,一般作如下处理:
拉开电压互感器的隔离开关,详细检查其外部有元故障现象,同时检查二次保险。若无故障征象,则换好保险后再投入。如合上隔离开关后保险又熔断,则应拉开隔离开关进行详细检查,并报告上级机关。
若切除故障的电压互感器后,影响电压速断电流闭锁及过流,方向低电压等保护装置的运行时,应汇报高度,并根据继电保护运行规程的要求,将该保护装置退出运行,待电压互感器检修好后再投入运行。当电压互感器一次侧保险熔断两相时,需经过内部测量检查,确定设备正常后,方可换好保险将其投入。
(2)当二次保险熔断一相时,熔断相的接地电压表指示为零,接地指示灯熄灭;其他两相电压表的数值不变,灯泡亮度不变,电压断线信号回路动作;功率表,电度表读数不准确电压切换开关切换时,三相电压不平衡。
当发现二次保险熔断时,必须经

网友A:
尽管现在已经在我这里不太实用了

新型配电系统简单、安全多了

学习多一点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