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三菱PLC做装配流水线

楼主(2007-06-20):
哪个大侠知道的,能不能告诉下
我的邮箱:yihuitou@sina.com

一、实验目的

用PLC构成装配流水线控制系统

二、实验内容

1. 控制要求

起动后,按以下规律显示:D→E→F→G→A→D→E→F→G→B→D→E→F→G→C→D→E→F→G→H→D→E→F→G→A……循环,D、E、F、G分别是用来传送的,A是操作1,B是操作2,C是操作3,H是仓库。

2.I/O分配

输入                        输出
起动按钮:X0              A:Y0     E:Y4
复位按钮:X1              B:Y1     F:Y5
移位按钮:X2              C:Y2     G:Y6
                          D:Y3     H:Y7

网友A:
说的不清楚

网友B:
    就用最直接的编程方法呀,先把程序第一轮循环写完,完后输出一个脉冲信号m199,然后在第轮循环A及以后每步都加常闭M199就基本OK,其它的就很简单了

网友C:
  想修就找我

网友C:
    大A系列
[CPU]
A3ACPU
A3ACPUP21
A3ACPUR21
A2ACPU-S1
A2ACPUP21-S1
A2ACPUR21-S1
A2ACPU
A2ACPUP21
A2ACPUR21
A3NCPU
A3NCPUP21
A3NCPUR21

网友C:
输入                        输出
起动按钮:X0              A:Y0     E:Y4
复位按钮:X1              B:Y1     F:Y5
移位按钮:X2              C:Y2     G:Y6
                          D:Y3     H:Y7

网友D(2009-11-26):
发我邮箱看看哦,谢谢!

网友E(2010-01-04):
可以发给我看看吗,gentel8616@126.com

网友F(2017-06-13):
可不可以发一下具体的操作视频,谢谢老铁了邮箱是73698077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