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elview1000如何设置中文显示

楼主(2007-06-20):
在panelview1000中输入中文,download到触摸屏上变成乱码。后在aplication setting中设置china_s输入,但是下载后触摸屏显示找不到font,无法运行程序。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2008-03-10):
高手出招啊

网友B:
需要使用PC卡,并通过PanelBuilder32向其中下载中文字体.

网友C(2008-05-30):
blog.gkong.com/uploadfile/200661164549255.doc

http://w15.easy-share.com/1700499007.html

有个doc文件告诉你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