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Step7V5.3打印出的梯形图特淡

楼主(2007-06-20):
安装了Step7V5.3中文版,编了梯形图,想打印出,发现打印出的梯形图
字体总是太淡,甚至看不清楚,有何好办法解决?

网友A:
可以设置一下梯形图的字符宽度,在那个"选项"采单下有个设置,不妨试试,我没用过中文版的,看看吧,或许是不是打印机有问题呢?

网友B:
设了许多参数,才有了一点改观

网友C:
还可以设字符宽度的啊,真是高手

网友D:
你用的什么打印机啊?该换色带了吧!

网友E:
可以 加宽度

网友F:
请问是将Line改为Wide吗

网友G:
我打过的,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