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谁懂明纬开关电源

楼主(2007-06-20):
工厂用的开关电源,输入是220/110AC,输出是DC24V,2A明纬的牌子,对于电子方面我比较弱智,所以请教老师傅给讲解一下,最好带图带说明的来说,先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当然是工作原理了,还有维修啦,比如,没直流输出要怎么检查,通电烧保险怎么检查,烧电阻怎么检查等等!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买一个也没多少钱?功率不大的话,还是不值得修.

楼主:
我也知道没多少钱,就是想向懂的师傅学习知识嘛,从简单的学起嘛,毕竟明纬的小型开关电源还不算太复杂,很适合我这种初学者啊!!

网友B:
说开关电源之前,先要说明一个问题,同样一个瓦数的变压器,用在高频上面,比用在低频上面的体积质量要小的多!
这就是为什么军工的电源是220v400hz,这样,一个同瓦数的直流电源的变压器质量是50hz情况下质量的1/8.这样就会大大减轻装备的重量!
开关电源也是基于这个原理,先把交流整成直流,然后再逆变成高频交流,然后再通过变压器变压,经过此变换,变压器质量减小了许多。

楼主:
谢谢,这个我知道了!

网友C:
我用过输入220VAC 输出24VDC,145W的明纬开关电源. 型号是S-145-24.

网友D:
坏了,再买一个就行了,要是你去修你不够你的工钱呢~!再说里面的些件坏了你也不买找备件

网友E:
学电子要从基础学起,不要一上来就学这个开关电源。等基本的学会了,这个咚咚就不难了。

网友F:
这种电源平时不容易坏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