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级电工试题

楼主(2007-06-20):
两导线,正常状态下,不导通,但它们在使用中却很容易连通,现拟用一故障显示灯来监测是否已处于导通状态?请问如何实现?注意,两导线之间不允许加电压。

楼主:
大家是不是觉得太简单了,或者有点小题大作,而不屑于讨论.
其实这两条导线是广义上的,而不是就指的某一段导线,它们趋于无限长,类似于三相四线制中供电系统中的两根相线,只不过它们不带电而已!

网友A:
故障显示灯是啥样的?

楼主:
就是普通的指示灯阿.

网友B:
导线之间不许加电压  要灯干吗?

网友C:
实在是搞不明白,就是用万用表测量也是有电压的阿...再者,要是这两个导线都没有接地,可以将一根接地,另一根通过一个试电笔的氖泡装置指示,利用电磁场产生的感应电,不过这也是有电的,呵呵

网友D:
這是原題嗎﹖

楼主:
就是两根普通的很长很长的导线。
用指示灯,是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检测到他们的通断,然后用这个信号去控制继电器,再通过继电器控制指示灯。

网友E:
控制继电器也得加电压呀

网友F:
几个答案:
1、出题的人有问题,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就是故弄玄虚。
2、无限长的平行线有感应电,可以加氖灯,但平行的两根线的感应电是一样的,氖灯也亮不了.
3、指示灯没电怎样亮,不许加电压,什么时候也亮不了。

网友G:
我也想了好久不加电压怎么亮

网友H:
此题错误

网友I:
注意,两导线之间不允许加电压

俺们不会,任何测量装置均要加电压.

有人说能的话请受我三拜!!!

网友J:
没有电就点支蜡烛吧
呵呵

网友K:
将两根线连接起来,做成发电机,反正也没说线多大,多长,这样的话要什么样的灯泡亮都行

网友K:
当然不是真的做成发电机了,只不过是用发电机原理

网友L:
用电磁感应原理吧

网友M:
注意  可能是个巧问妙答!

网友N:
脑际急转弯,太有才啦。

网友O:
实在想不出来

楼主:
不是什么脑筋急转弯。

老师说了,主要是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检测到他们的通断”,比如假设用PLC的话,回路中会有24VDC,那是不允许的。

网友P:
这是一个静电值!

网友Q:
老大,用的灯泡是发光二极管吧!用万用表测二极管的特性,是不是可以搞定!

网友R:
到底算什么意思呢

网友S:
两根平行的导线和空气摩擦会产生感应电的 。

楼主:
没说清?
假设用 PLC 去控制的话,把两根线接入PLC输入点,然后用输出去控制继电器或者直接接负载---信号灯,这样就可以通过信号灯观测到两根线是否已处于故障(导通)状态,但是把两根线接入PLC,回路中就会有电压,这是不允许的。
所以,有没有其他电气元件或装置能够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T:
如果你能告诉我什么灯不用电就能亮的话或许我能想到办法

网友A:
你们老师太有才了

我期待答案!

网友U:
这题真绝啊 用两根光缆好了

网友V:
我知道了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知道用直流效灯的人都会。

网友W:
楼主!使导线不带电!并且驱动一个装置动作!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X:
用一场管来控制指示灯,两导线接到GO之间

网友Y:
   “而不是就指的某一段导线,它们趋于无限长”“拟用一故障显示灯来监测是否已处于导通状态”

热电偶温差电势!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
to 我来学习,直流效灯?没用过,不知道,能否阐释一下?
to 落叶2111,完全正确,就是那个意思。
to 桥子,你用的电子方法,所说的场管是指场效应管?接在GO之间,能详细一点吗?要是有电路图那就更好了。
to 刘老师,的确好方法,正常时侯温控表显示报警代码,故障时会有数值显示。是这样的吗?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他实施方案呢?

网友C:
看你的解释要累死了,呵呵。你说的回路中会友电压是说的PLC控制回路,还是说这两根导线的回路?要是前者的话,你的说法就有问题了,首先要判定这两根导线是否是超过36伏的不安全电压,如果是安全电压就不会对操作人员构成威胁。其次,这两根导线自身是否有电压,若有,这个电压是否与PLC的输入COM端有电位差?这两根导线之间是否有电位差?如果都没有就不会存在危险。若这两根导线之间有电位差,可以通过光电耦合器并接在这两根导线之间,根据电位差选择合适的限流电阻,这样当两根导线短路时光电耦合器输出端就会断开,但是在实际情况下发生这种情况通常短路保护装置就会动作,保护装置自身有故障显示,不需要这样来判断。若没有电位差,可以加一个高阻抗的电源,一般不会对这两根导线的回路构成威胁,然后再连接光电耦合器,但是实际电路可能很复杂,不适合加这个电源。估计这种问题在实际中不存在,或者有别的特定条件,不然就纯粹是一种想象的不符合实际的教科书问题。

楼主:
to 标准触点
如果用PLC控制,让两根线作为PLC的输入信号,此时回路中就会有电压,是不允许的。所以,不能用PLC进行控制。

这两根导线没有电位差,当然如果像ahy所说, 两根平行的导线和空气摩擦会产生感应电的 。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Z:
我在电视里看过插在什么水果里可以点亮发光二极管的,具体怎样做忘记了,[题目看不太明白]

网友AA:
啊
不加电压 没有电
怎么回贴啊

网友AB:
找一些铜片和铝片,再剪一些比铜片和铝片大一些的纸片在醋里浸一下。在一个铝片的上面放一个纸片,在纸片上放个铜片,一个简易的化学电池就做好了,铜片是正极,铝片是负极,浸湿的纸片就是电解质。不过,这样的一个“电池”产生的电实在太微弱了,只能用灵敏的电表测到。如果把许多这样的“小电池”垒起来,让一个“电池”的铝片放在另一个“电池”的铜片上(这时铝片和铜片之间不要放纸片),这时产生的电流就强了一些,几个“电池”垒起来就能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一种通过很小电流就能发光的半导体元件)。如果很多这样的电池垒起来,电流就会很强了。也可以把铜片和铝片插进一些蔬菜水果里,如插在西红柿、柠檬里,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有趣的“水果电池”
   这样也是有电压的,没电压二极管怎么发光

网友AB:
我记的热电偶的热电极结构好象是两种不同材质的金属焊接在一起构成的,同种金属也能产生热电势?

网友AB:
这个试题没人能做吗?

楼主:
大华在线:看了你所贴的“电池理论”,挺厉害的。
这样也是有电压的,没电压二极管怎么发光 并不是这样,如果你真对这个题感兴趣,那请再仔细看一看前面的所有内容及回复,相信你会理解到的。
到目前为止,个人觉得刘老师说那个“热电偶温差电势”是最能满足控制要求的。

网友AC:
利用感应试电笔原理

网友AD:
“热电偶温差电势”和“插水果”获取电动势,不都是有电压么?怎么一个对题,另一个不对题?

网友AB:
这是个急转弯问题,可以把其中一个做成线圈,另一个和他.指示灯串起来,让线圈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如果通指示灯就亮,如果不通,指示灯就不亮,《我只是施加了磁场,并没有加电,电是它自己产生的》,不知道哪位同意我的观点啊,热电偶不也是自己产生的电势吗

网友AE:
觉得有问题 白痴

网友AF:
  用磁场接近导线,指示灯亮表示导线处于导通状态.电磁感应

楼主:
用热电阻pt100型,原先遇过测温探针坏了,温控表显示乱码,直接短接输入,有显示,但与测量值会有出入。所以,好像可以在既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实现该控制功能。改天确认一下,有条件的同仁们也可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AG:
 不  会     咋     办

楼主:
说明一下:
这不是什么急转弯之类的问题,确实是一个试题,但需联系实际,因为它本来就是在实际中遇到的一个问题(老师这样说的),
原音重现:
一车间,沿设备及生产线分布有两根(每根近千米)平行导线,但两根导线上的裸露部分(有很多,位置依使用需求而定)可能会直接碰在一起,或者通过碰到设备或生产线体而间接连通,这是工艺不允许的,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维修人员每天用万用表检测是否仍处于正常状态,有时难免遗忘或者因某天很忙而错过,能不能通过一种监测装置检测它们的实时状态,但是由于使用要求,在检测它们状态时不允许在所构成的回路中加电压。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

网友AH:
不能加压,那他为什么可以用万用表去检测?这是谁出的题?应该降他三级!如果不不能加压应该用电流来测量,而且我们都不知道这两根线干什么用怎么去控制,有这样的工控吗?废话...

网友AB:
同意楼上的,万用表量也是有电压的

楼主:
就是阿,用万用表测通断,也得加电压。
用万用表测通断时,所加电压大概为多少V?那控制回路中所加电压的容忍值以该值为宜。

网友AI:
用人工的方法,一点一点检查,当二导线连通时,手动点亮边上的指示灯,或者,爱抽烟的朋友们,点亮打火机也可

网友AJ:
导线两端各接一毫安表,将强磁体快速插入两导线之间,两表同时摆动说明两导线不通,一表摆动说明两导线通,这样两导线只有电流,而无电压,不知对否

网友AK:
一根导线接地,另一根导线不接地,用感应电笔测量不接地的导线,如果感应电笔指示灯亮了,说明两根导线接通了,反之没接通。

楼主:
to 勇气号,用人工的方法,一点一点检查,要是这样的话,就不用讨论这个问题了。
to 物实,两导线相距较远,在1米左右,若用你的方法还可行吗?
to 春雷,一根导线接地,另一根导线不接地,用感应电笔测量不接地的导线,如果感应电笔指示灯亮了,说明两根导线接通了,反之没接通。没试过,以前有用过感应电笔,现在没用了,有条件一定试一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太方便了。

网友AK:
to云fly,我说的方法一定管用,不妨试试。

网友K(2007-08-19):
下面引用由云fly在 2007-7-6 11:38:00 发表的内容:
  大华在线:看了你所贴的“电池理论”,挺厉害的。
这样也是有电压的,没电压二极管怎么发光 并不是这样…
--------------------------------------------------------------------------------------------
采用热电偶温差必需两根导线材料不同啊

网友K:
里面都没有电压,感应什么啊

网友K:
一根导线接地,另一根导线不接地,检查不接地的导线的电波

网友AL:
呵呵,太难了,没考过高级电工

网友AM(2008-04-08):
将两根导线连接起来在连上显示灯,用一块木板从一头开始绕上去,拔去木板用一块磁铁在绕成的线圈中前后运动的磁电法不就成了。或变压器法就像用电流互感器倒过来用。这是一个电工脑筋急转弯,基础的电工原理,初中物理概念。

网友AN:
我有办法。条件是不能接上电压,但没有说不能加磁场。搞一个交变磁场,靠近导线,让磁力线穿过其中。把灯泡接在两根导线的端点上,如果导线在某个地方相碰,就成了闭合回路,当闭合回路内磁力线发生变化时,就会产生感生电流,使灯泡发光。

网友AO:
这个问题是有点难,我以前用的是摇表检查过!用好一点的感应电笔是可以,不过有很多不加电是量不出的!至少我认为@

网友AP:
那就加脉冲信号来再去放大

网友AQ:
个人认为采用热电偶温差的方法应该可行,明天去试试!

网友AR:
看不明白,bumingbai

网友AQ:
我今天用温度表试验了一下,温度表是从一个烤箱上拿下来的,普通的两线热电偶。

接热电偶放在空气中,显示24°C,把它短接显示23°C,用此方法失败!

网友AS:
导线之间不许加电压?要等做什么???

没电怎么亮!!

网友AQ:
但是后来把热电偶的探头放在热水里,显示90°C,再次短接又显示23°C,这样把温度下限设定为80°C,当线路发生短路故障时,就可以报警。我用100m的线试验OK。

不知道楼主的标准答案是什么?

网友AT(2008-09-25):
老师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