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计数器的输入端如何使用

楼主(2007-06-20):
计数器的计数脉冲输入是带电输入还是不带电输入?

网友A:
应该是带电输入吧,不是行家不是很确定!
脉冲输入有个输入阻抗好象是最小10千欧,以前卖过一些计数器,参看过样本有点印象.请行家指点.

网友B:
不带电输入吧

网友C:
我们的计数器可以带电也可以不带电输入

网友D:
二种都有

网友E(2011-11-11):
你好,我有专业计数器供应。在印刷裁剪方面应用最广,配合双张检测器使用,使你工作更轻松,更有效益

网友F:
计数脉冲输入是带电输入还是不带电输入,主要取决于计数器的结构:如计数器输入端未加信号时是高电位,计数是通过输入0电平使其计数,此时你可用一开关连接地与计数器输入端,拔动开关就可计数,此时可叫不带电输入。如计数器输入端未加信号时是0电位,计数是通过输入高电平使其计数,此时你可用一开关连接电源正极与计数器输入端,拔动开关就可计数,此时可叫带电输入。严格来讲输入信号都应是带电信号,即与计数器有电位联系:或共地或供电源,与计数器没有电位联系的输入脉冲,是不会使计数器计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