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谁知道西门子S7-300最多可以带多少个点

楼主(2007-06-20):
我有个问题再着请教大家了 S7-300最多可以带多少个点 2000个可以么
还有一个CPU可以扩多少个从站 因为我们单位每个地点点集中但不多 而且每个地点的与地点的距离远 我们想节省电缆 想用一个CPU带 用通讯电缆联系 点数大概2000个吧

网友A:
我希望你不是在开玩笑!

楼主:
wo 为什么要开玩笑

网友B:
如果使用本地机架扩展的形式,那么S7-300系列任何一款CPU都不能扩展至2000点以上,因为要受4个机架x8槽/机架x32点IO/模块=1024点I/O的限制,但如果采用Profibus DP总线分布式I/O的形式,则任一款集成DP接口的CPU都可以满足I/O点数性能需求,至于分布式I/O选择ET200还是S7-200系列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C:
操作说明书上有.

网友D:
可采用Profibus DP总线分布式I/O的形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