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wincc6.0打开5.1的项目,怎么办

楼主(2007-06-20):
我想用wincc6.0打开以前用wincc5.1编写的项目,可能得用到wincc5.1的安装盘吧,具体该如何作呢,知道的回个信吧,谢谢了!

网友A:
不用的
WINCC软件都是向下兼容的,你把WINCC5.1的项目拷贝出来,再装上WINCC6.0,用WINCC6.0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wincc5.1的数据库是sybase那么wincc6.0就不能直接打开这个项目

网友C:
使用Wincc6的项目移植过程,该过程需要Wincc5.1的Sybase数据库,您需要在Wincc6安装盘内找到Sybase数据库安装程序,根据屏幕提示操作,安装过程中需要Wincc5.1安装盘。
如果您的系统已经有Sybase,那么直接使用项目移植功能,根据屏幕提示操作,选择您需要转换的MCP文档。

楼主:
谢谢 yuanle的答复 ,我去试试吧,有问题还得请教大家!

网友D(2007-07-20):
我也试试!

网友E:
我都是直接装5。1,然后再卸掉,SYBASE anywhere就留下了,再装6。1,然后用项目移植器

网友D:
PROJECT TYPE: single user

MIGRATION OBJECTS:
CS data

START TIME:    2007-07-28 19:49:54

-----------------------------------
Event source: alter table MSMsgGroup
Error source: Microsoft Data Transformation Services (DTS) Package
Error description: Cannot find Task associated with Step.
Error code: 0x80040403
DTS package 'AlarmLoggingPkg' reported error.
***********************************
ERROR: Error while opening WinCC project. hr=0x80030005 --> CS AlarmLogging could not be updated.
FINISH TIME:   2007-07-28 19:50:20

Migration finished with errors.
*********************************************************************
我转了一下,可出现上面的错误提示,用6.0打开提示:用户无权打开该项目”。
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F:
IP地址设置不对,重新设置一下,再看一看你的计算机名与项目的计算机名是否一致。

网友D:
计算机名与项目的计算机名是一致的,IP地址设置怎么设置?

网友G:
在电脑上装上SyBASE 7后直接用WINCC 6。0自带的Project Migrator(项目移植器)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如何将低版本创建的项目移植到WinCCV6.0中?
  将项目移植到WinCC V6.0的工作步骤:
  WinCC V6.0与其以前的版本相比在数据组织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为了使在WinCC V5.0 Service Pack2或WinCC V5.1中创建的项目在WinCC V6.0中也能工作,项目数据必须首先通过移植作相应的调整。为此,WinCC V6.0提供了一个项目移植器,用于自动移植项目的组态数据、运行系统数据和归档数据在移植之前,建议为原版本的项目做一个备份。与此有关的信息参见WinCC信息系统中的主题“使用WinCC”>“使用项目”>“复制和归档项目”。
  已归档的文件:如果必须访问先前版本的归档数据,则必须将归档移植到WinCC V6.0。请使用项目移植器移植归档数据和dBASE III归档。
  多用户项目:为了使利用WinCC V5.0 SP2或V5.1所创建的多用户项目在WinCC V6.0中能够正常工作,可进行如下操作:
  移植系统中所有服务器上的单个多用户项目。如果原来的项目使用了多客户机,则分别单独移植多客户机的项目数据。正常操作中的冗余系统,不用取消激活操作就可在冗余系统中对项目进行升级。此时,将按规定的次序升级服务器、客户机和多客户机。章节“在正常操作中升级冗余系统”中提供了有关的详细说明。
  警惕:为了不影响系统操作,必须遵守所描述的步骤次序,且完成所有步骤时不能有任何长时间的中断。
  早于WinCC V5.0 Service Pack 2的WinCC版本:对于早于WinCC V5.0 SP2的WinCC版本所创建的项目,必须一步一步地进行移植,将系统先升级到WinCC V5.1,并移植项目。安装WinCC V6.0,并使用项目移植器移植项目。

网友H:
我做过。按照这个步骤做就可以了。

楼主:
TO :yuanle
谢谢你的答复,已按照你所说的步骤安装成功,不知道原来5.1版本的画面在6.0上运行是否可靠呢,还得请教你了!

网友I:
我会的还不是太多,在学习中……

网友J:
四月飞儿说的方法可行。

网友K(2007-08-21):
安装sysbase数据库,然后才能打开wincc6。0的项目移植器进行移植。数据库是wincc的根本,丢了它可不行。

网友L:
我是用sybase7移植项目的,能打开5.1的项目的

网友M:
请问各位大虾,wincc6.0与S7-200通信如何设置呀?给我发邮件:shaoyu2005abcd@tom.com ,thanks

网友N:
很有用处啊

网友O(2007-10-27):
学习中,有收获。

网友P(2010-03-29):
转换之后能否再转回5.1版本,好像在6.0编辑之后不能在5.1底下运行

网友Q(2012-05-09):
  我有wincc5.1的授权。出售wincc 5.1 授权,以及各种wincc版本的软件及相关资料。价钱公道合理。并提供全面的技术资料以及免费技术咨询服务。QQ:568172987,tel:13439403568 邮箱:fanxiangdong1314@163.com

网友R(2012-12-04):
转换很麻烦,不知道西门子公司是咋想的!

网友S(2013-05-28):
出现同8楼的错误。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不能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