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联电缆生产线用悬垂中点位置控制器?

楼主(2007-06-20):
     悬垂中点位置控制器用于交联电缆生产线中控制下牵引和上牵引保持一个速度上的同步,保持电缆在管道中的位置,不至于发生电缆碰到管道内壁的情况。有没有人知道现在在国内主要用的电感线圈检测方式的原理是什么?如果要购买,价格大约多少?

网友A:
我记得我调试的设备没有“ 悬垂中点位置控制器”。下牵引是用力矩控制的。不同的电缆用不同大小的力矩设定。不过管道上有观察孔,可以看到电缆悬垂情况。PVC交联线3曾共挤的更没有,你说的是橡胶电缆吧。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楼主:
    电缆在管道中有一个自然的悬垂度,不是一直处于拉紧状态的,用力矩控制怎样保证电缆一直在管道中心位置呢?我接触的设备是干式交联悬链电缆生产线,三层共挤,能生产35KV的高压电缆。
    你做的设备是不是橡套电缆!

网友A:
是橡套电缆,是2层共挤,是用水、蒸汽降温、硫化。

网友B:
我们做电气控制,采用张力检测装置PID进行悬垂度控制使电缆处于管道中心位置,而且效果不错。需要了解情况可以和我们联系。0371-66370079,兰经理

网友C:
我是专做悬垂控制器的,国内及出口的产品都有,如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联系。13355386360 姚工

网友D(2008-03-16):
我接触的设备是干式交联悬链电缆生产线,三层共挤有没有这些资料?

网友E(2008-04-21):
我要用交联生产线生产PVC护套,悬挂控制器无法检测到位置信号,如何改造使用,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F(2008-05-23):
我公司是专业做悬垂控制器的,是目前国内最好的,有感兴趣的可与我们联系.FUZHEN1974@163.COM

网友G(2009-02-19):
我接触的设备是干式交联悬链电缆生产线

网友H(2009-04-19):
非接触式悬链式中点控制器的控制原理简单说明:

本套装置由环形发射线圈、上下两部分接收线圈、发射信号发生器、信号接收器等四部分组成 。发射线圈相当一环形变压器,它安装于管路外圈,包围了生产线的电缆,缠绕于其上的导线相当于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当信号发生器运行时,在发射环形线圈中产生磁场,管路内的电缆穿过该环形磁场,在电缆中产生一个感生电势作为变压器的次级输出。该感生电势通过管路冷却段中绝缘层对地之间的电容以及在另一端导体对地之间的电容,形成闭合回的二次回路,这样就在电缆中产生了一个交变电流。该交变电流在与电缆相垂直的平面内产生一个交变磁场,这个磁场正好穿过安装在硫化管中的 一组上、下对称的接收线圈。由于这个交变磁场相当于线圈切割磁力线,它在接收线圈内产生一个同频感应电势。上、下两个接收线圈感应的信号进入信号接收器中进行运算处理,输出的结果就可以反映出电缆处于硫化管道中的位置了。我们将此输出信号送给下牵引来进行速度补偿,从而保证上下牵引的同步性,保证电缆在加热段不擦管,始终处于中心位置。而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交联生产线与连硫生产线所用的悬垂控制器就有很大的区别了。

泰安市泰山区瑞能电子技术服务站参考研究国外资料制造多种交联、连硫电缆生产线用悬垂控制器及发射接收线圈,能适应国内外各种生产线,已经为国内100多个电缆厂使用。分别为单点指示、单点控制。多点指示、多点控制等,并提供维修服务。数字电缆局放故障定位仪是我站与其他公司合作的产品,以上详情来电咨询。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文化路60号
邮编:271000
电邮:YAODX@163.COM
电话:0538-8206359、13355386360、13605388652
传真:0538-8206359
联系人:姚德祥

网友I(2010-06-04):
帖子不错,收下了,谢谢!

网友J(2010-09-28):
你好:

硫化管的安装角度是不是也跟悬垂控制器有关,是不是也有个计算公式,能不能告诉我呀,谢了

网友K(2012-05-31):
我厂交联生产线用的是青岛一家的悬垂,现在在生产过程中有时会失控,电缆会掉下来,后来在用手动微调调起来,有能正常工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教高手。

网友K:
我的电话139153727603,qq380259466邮箱13915372703@139.com

网友L(2012-10-17):
我是金牛的,用了姚工的悬垂有十几年了,一直没坏,很好用

网友L:
前几天,我厂的交联管堵了,不知怎样洗,后来把交联管拆下来洗的,就是工程量太大,不知有什么好的办法,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