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5轴(以上)联动的数控系统后置开发

楼主(2007-06-20):
各位老兄同仁,如何作手5轴(以上)联动以上的数控后置开放处理呢?有现成的CAM软件可以用吗?如果是6轴、7轴。。。联动又该如何进行后置开发呢?

网友A:
呵呵,ICAM+840D是可以的,不过你要提供机床参数,而且软件设置操作并不简单,但用起来倒是相对很容易,不过价格吗.....可以雇好多高才生给你现编了....

网友B:
UG,ProE等大型CAD软件的CAM后置处理都可以直接生成5轴刀位文件,但是可能需要再转一次文件格式,方能为具体数控系统所用。也有一些CAM软件有针对具体数控系统的后置处理程序。至于6轴,7轴等超过5轴的物理联动意义不清楚,往往是平行轴或者姿态轴了。

楼主(2008-02-08):
目前的CAM大多能实现五轴联动的刀位,要实现6轴联动的刀位又该如何做呢?另外波恩老师讲的6轴以上物理意义不清楚,能否讲得更详细一些?ICAM软件国内哪里有买?

网友C:
可以联系0755-33643798 找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