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变频器的控制参数

楼主(2007-06-20):
第一次用西门子6ES70变频器。看它的说明书好困难。哪个大虾能指点一下。U 参数有啥用。外部给定频率怎样设定变频器的参数。外部端子功能怎样设定。如外部端子7定义为正转启动参数该如何设。最好挑一幅功能图介绍一下。我看了半天就一直没搞懂。可能水平太低,还请各位老大指点指点
谢谢啦!!!

网友A:
由于操作不当,把变频弄烧,变频有几块板不知其用途,特向大家请教.
A:6SE7033-7EG60
B:6SE7031-7HG84-1JA1
C:6SE7031-2HF84-1BG0
D:6SE7031-7HH84-1HJ0
E:6SE7090-0XX84-0KB0

网友B(2007-07-25):
建议把矢量大全多看几次,会有收获的,然后自己做个试验台,不断的摸索,这样会体会的更深一点,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一下高人或参照别人的例子思考,才会全面理解,你的问题三言两语也说不明白,建议自己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