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带动Y轴往复运动速度快时不到位

楼主(2007-06-20):
数度慢时还到位,速度快时Y轴来回摆动角度明显变小,怀疑是伺服参数没有调好,但怎么调实在搞不懂,求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高人不敢,但有些想法罢了,伺服不到位是不太可能的,还是检查一下上位算法吧,你上位用的什么啊?能说说你上位的程序怎么写的吗?

楼主:
多谢。上位程序是别人开发的,他的程序对Y轴进行了大量补偿,效果还可以。但我想不用补偿,能不能调一调伺服参数解决这个问题。总觉得参数不太对,但又不知道怎么调,或者重点应该注意哪几个参数呢。总怪别人程序不好也不好意思阿,毕竟低速时还到位。

网友B:
你可以增加伺服应答性,提高响应以保证伺服定位时缩短整定时间,这样在告诉情况下可以提高定位精度!自动增益调整时可以提高刚性即参数Pr22,如果是手动增益调整那么就要提高Pr10Pr11,效果应该会有明显的改进!

网友C:
如果伺服是位置控制,就增加位置增益、速度增益,减小速度积分时间

网友D:
“速度快时Y轴来回摆动角度明显变小”———电机轴的摆动角度有多大?往复频率有多快?

网友E:
愚见:低速时到位很正常啊,低速时的机械惯性较小,在你的负载不是太重的情况下自然容易到位;高速以后惯性加大,相应的电机的跟随性就不是太好了。参数么,就是增益的那几个了。不过要看你机器的具体情况了。

网友C:
“高速以后惯性加大”
这是什么意思?惯性与速度有关?一般来说,我们还用不到相对论吧?

网友A:
问题搞定了没?给大家回各信啊!谢谢

网友F:
应该是调节增益,将增益加大,提高响应速度.

网友E:
to:刘老师
抱歉,之前的说法是不对的,谢谢指正。
我的意思是说当电机高速转动时需要停止下来的力增大,而电机的输出扭矩相对一定,自然带来定位上的不准。
若还有问题,请再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