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测量的热电偶冷端温度补偿和误差讨论

楼主(2007-06-20):
多点测量的热电偶冷端温度补偿
在工业生产中为了有效利用控制盘和节省显示仪表,常通过多点切换开关把几只甚至几十只同一分度号的热电偶接到一块表上.这时可将各热电偶的冷端用补偿导线引至温度变化比较小的地方,然后共用一个桥式补偿器进行冷端温度补偿.补偿方法有以下两种.
(1)利用一块显示仪表和一个冷端温度补偿器的多点测量线路.
(2)用一只辅助热电偶对多只同型号热电偶冷端进行补偿的线路.

热电偶的误差来源
(1)分度误差:由于热电极材料成分不符要求和材料均匀性等原因, 使热电偶的热电性质与统一的分度表之间产生分度误差。
(2)补偿导线误差:由于补偿导线和热电极材料在1000C 以下的热电性质不同将产生误差。
(3)参比端温度变化引起的误差:在利用补偿电桥进行参比温度补偿时,由于不能完全补偿而产生误差。
(4)由于热电极变质,使热电性质变化而产生误差。

欢迎大家讨论自己使用温度测量元器件过程中的经验和看法。

网友A:
现在 都用dcs控制系统了,也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你的 也太落后了!

楼主:
并不是所有的工业系统都适合用DCS或用的起DCS系统,目前我国采用传统仪表进行监控的系统还很多。

网友B:
巡检仪不就是这个原理吗

网友C(2007-07-20):
用温度巡检仪。

网友D(2011-05-03):
高精度热电偶冷端温度补偿器  高精度、高稳定的热电偶冷端温度补偿器   【前言】   要精确标定一支热电偶的精度,首先是要有一个精确的0℃环境,以便可以放入热电偶的冷端作为基准。   然而,一般冰水的温度却并非是0℃,通常会有0.X℃的误差,因此,用冰水作为0℃的环境来计量热电偶就会引入较大的误差,这在高精度计量热电偶中是不能允许的;同时,随着冰块的不断溶化,冰水的温度还将随之逐步上升,这将使在后继热电偶的计量中会带来更大的误差。   余姚市劲仪仪表厂凭借小信号、高精度等的技术优势,精心研发出一款多种热电偶皆可通用的高精度、高稳定的热电偶冷端补偿器(以后简称热电偶冷补器),它可在0℃~50℃环境温度内长期保持极高冷端温度补偿的准确度,是目前国内外市场中的姣姣者,它定会给用户带来极大的方便与放心。   此款产品即将在近期内推出登场,敬请有意的用户多加关注,愿您能与我们共享此科技成果。

【正文】   热电偶冷补器的辅助应用领域

●可在计量院的计量室内准确标定一等、二等标准热电偶中使用。

●可在钢铁、冶金、石化、化工、发电、汽车、造船、航空、航天等各行业的大中企业的实验室中准确标定各种热电偶以进行分类中使用。

●可携至工业现场精确测量热电偶温度时使用。

●可配合地震监测系统使用,为及早正确地预报地震创造有利条件。

热电偶冷补器冷端补偿电压的准确度:暂定为不大于±1μV。   合K型热电偶不大于±0.025℃(典型参考值)   合E型热电偶不大于±0.017℃   合N型热电偶不大于±0.039℃   合J型热电偶不大于±0.020℃   合T型热电偶不大于±0.026℃   合R型热电偶不大于±0.2℃   合S型热电偶不大于±0.2℃   热电偶冷补器型号、功能及主要参数   1. 型号、名称: JY900(分度号)高精度热电偶冷端补偿器。   ( 请用户选定热电偶分度号,以便配置相应的补偿插头。可在分度号中添加K、E等表示,例如:   JY900K、JY900E等。)   2. 可准确补偿七种热电偶分度号: K、 E、 N、 J 、T、 R、 S   3. 冷端补偿电压的准确度: 不大于±1μV (折合成热电偶的准确度见上:二、)。   4. 冷端温度补偿范围(即冷补器工作环境温度范围): 0℃~50℃   5. 输出内阻:10Ω,有输出短路自动保护。   6. 供电电池:4800mAH锂电池,可连续工作不少于48小时;配有智能充电器,可边充电边使用。   7. 液晶显示内容:   年 月 日 时间;   所选热电偶型号(例如:K)   冷端温度/补偿电压显示(例如:18.887℃/0.7533mV)   锂电池剩余电量显示:97%   8. 长期稳定性:±1μV/年   9. 全铝合金外壳,体形小巧   10. 重量:轻

<余姚市劲仪仪表厂>
官方网站:www.jinyee.com(www.jinye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