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的G7F-ADHB???

楼主(2007-06-20):
用lg的G7F-ADHB的两路输入和两路输出通道,输入通道输入一个0-10VDC范围的电压信号,经A/D转换后得到的数字量值不稳定(波动范围很大,简直就是无规律)。基本的参数设置是没问题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吗?恳请指点!

网友A:
看看干扰问题

楼主:
现在在实验室做实验,应该不会存在干扰问题。
我想用数字滤波试试看。

楼主:
K型热电偶采集的电压信号经变送器转换为0-10VDC信号输入ADHB 0通道,测变送器两端的电压是稳定的。

网友B:
想修就找我

网友B:
用数字滤波试试看。

楼主:
接地就解决了问题。对Lg表示歉意,ADHB的模块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用数字滤波和平均数

网友D(2007-07-20):
我有配件可以修好它

网友E:
变换器的输出侧进行滤波,基本保持信号稳定

网友F:
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G(2011-05-12):
一般是接地不良de

网友G:
一般是接地不良的原因

网友H(2011-09-02):
请问G7F-ADHB模块有无手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