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料位测量

楼主(2007-06-20):
各位同仁:
我现在做个系统,一直没有找到物美价廉的好仪表.特发贴求教了.
测量粘稠的污泥.温度在60度以下.
容器的描叙:
漏斗形,上口为500MM的方口,下口为直径为30MM的圆.为了压出污泥,在上面安装了个三层搅拌器,共6只叶片.
有合适的请和我联系.
刘易
010-58930518-126

楼主:
前面少了项东西,是测量污泥的高度的,输出4---20毫安的电流信号.

网友A:
1、超声波、雷达估计都不行
2、高性能得射频电容应该可以
3、核子得可以 就是。。。。
4、根据楼主得描述,搅拌器下面应该始终全部是泥啊测量什么呢? 搅拌器以上得?
需要详细得结构图纸

楼主:
就是测量污泥的位置,也就是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