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可以用星-三角启动吗

楼主(2007-06-20):
我门这里有一台160KW变频电机由于变频器坏了现在先暂时用星-三角启动,请问这种启动方式可以长时间用吗?为什么?

网友A:
可以,变频电机就是加强了绝缘,后面加了个单独供电的风机

楼主:
谢谢孙师傅了

网友B:
可以,我们普通电机也改为用变频器了呢!

网友C:
变频电机用于星角启动没问题,可正常使用;而普通电机用在变频器控制下,在高速和低速就有问题了。

网友D:
   “变频电机就是加强了绝缘,后面加了个单独供电的风机”

1、变频电机“加强了绝缘,后面加了个单独供电的风机”,更重要的是电感、铁芯、线圈匝数都比同功率的普通电机高;
2、可以认为,变频电机等于一个普通电机串一个电抗器;
3、变频电机用于工频,就相当大马拉小车那样,功率因数低而已,没有其它弊端!
4、当然可以星、三角启动!

网友E: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