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去离子水吗??

楼主(2007-06-20):
大家应该都知道去离子水是不会导电的!!但我想问问大家如果电压一直升高~~升高多高才会使去离子水导通???

网友A:
   去离子不代表他不导电,水自身的H+和OH+离子是避免不了的.电压稍高点水就开始电离分解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导电了,只不过导电强弱的问题

网友B:
我们公司能制这种超纯水,阻值可达18M呢.CM但么有亲身去试过,,

楼主:
我们的阻值是11M~~~我们最高的电压是直流740V但是我没试~~!!

网友C:
看来我不懂的东西太多了,学习

网友D:
不知道这种水都有什么用途啊,向大家学习

网友E:
去离子水一般是将水中的Ca+,Mg+等金属离子去除,我知道的用途是清洗电子管的电极!

网友F:
去离子水是指在自来水去处Ca+,Mg+等离子,阻值可达18M,可用于半导体,化工,制药等行业

楼主:
我们是用于激光冷却的!!半导体我知道可以洗晶圆片!!有谁喝过去离子水吗??对身体有什么负作用吗??

网友G:
纯净水就是去离子水。我以前搞过纯净水生产线的电气控制。蒸汽锅炉内的水就要求是纯净水。XIAO DONG 说的对。

网友H:
二十多年前搞过去离子水.
加人中用蒸溜水,我们用的是烧开的自来水,然后用离子交换树脂来清除水中其它的杂质.一般阻抗可达到十几M.
去离子水是指比蒸溜水更纯净的水,一般用来生产半导体器件或是要求很清结的场合,它们的工艺要求清洁度高.
我喝过,觉得有点甜.因为纯净,我认为对身体无害.

网友I:
通入直流电会不会电解呢?

网友J:
单质的水不导电,纯净水,去离子水,反渗透水等虽然导电能力都很弱,但不是一个概念,因获取的方式不同.医药化工中应用广泛

网友F:
去离子水有俩种。RO和EDI水。EDI采取高压直流电解,产出离子水。EDI是目前最先进的技术,没有污染,可循环使用。就是价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