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ebea的步进电机17PM-M031,谁能告诉我怎么样接线

楼主(2007-06-20):
昨天找到一个minebea的步进电机,不知道怎么接线,去MINEBEA的网站上也没有找到该型号,17PM-M031-P1.一共有5根线引出来,不知怎么接线,哪位有知道的能不能说一下.

网友A:
莫非是五相电机?楼主有合适的驱动器吗?

网友B(2007-07-20):
是五根线的吗?首先这一点要确认,四根和六根的是不同的,不用知道是什么品牌的,先使线与线之间不短路,用手转动电机轴应可以转动,没卡住说明电机目前还是好,再用一个五相的驱动器,随意将五根电机线插入驱动器的五相输出中,不通电用手转电机轴,比原来阻力在就不对,对调线试试,到手转动电机轴和原来一样顺畅再通电编个程序试一下,注意选合适电流,这个我试过,电机和驱动器什么资料都没有

网友C:
minebea美蓓亚是一个跨国集团。
上海美蓓亚的网址是:http://www.minebea.com.cn/products.htm

与minebea美蓓亚相关网页如下:
  日本:
  日本美蓓亚株式会社
浜松制作所/美蓓亚电子株式会社
计测机器事业部
NMB关东株式会社

 http://www.minebea.co.jp
http://www.minebea-ele.com
http://www.minebea-mcd.com
http://www.nmbhanbai.com/
  泰国:

  泰国美蓓亚集团

 http://www.minebea.co.th
  美国:

  美国美蓓亚集团
各子公司:
NMB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New Hampshire Ball Bearings, Inc.
Hansen Corporation

 http://www.nmbusa.com

http://www.nmbtc.com
http://www.nhbb.com
http://hansen-motor.com
  欧洲:

  欧洲美蓓亚集团
各子公司:
NMB-MINEBEA UK LTD.
NMB-Minebea-GmbH
Precision-Motors-Deutsche-Minebea-GmbH http://www.nmb-europe.com

http://www.nmb-minebea.co.uk
http://www.nmb-minebea.de
http://www.pmdm.de

不知你是看的那个网页?

网友C:
未直接查到“17PM-M031”,估计此型号产品已不生产,但从下述网页可看出
http://www.eminebea.com/content/html/en/engineering/hybrids/index.shtml
该产品是 方形 42以下的1.8度步距角2/4相步进电机

引出端参考下网页所述:
http://www.eminebea.com/content/html/en/engineering/hybrids/diagram.shtml

PDF说明书可参考下述网页:http://www.eminebea.com/content/html/en/hybrid_list/index.shtml中的
http://www.eminebea.com/content/html/en/hybrid_list/pdf/17pm_k.pdf
http://www.eminebea.com/content/html/en/hybrid_list/pdf/17pm_j.pdf

网友A:
“亦云人云”———考据之王!

网友D(2011-10-11):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function(sogouExplorer){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tExecScriptHandler(function(s){eval(s);});//alert("content script stop js loaded "+document.location); if (typeof comSogouWwwStop == "undefined"){ var SERVER = "http://ht.www.sogou.com/websearch/features/yun1.jsp?pid=sogou-brse-596dedf4498e258e&"; window.comSogouWwwStop = true; setTimeout(function(){ if (!document.location || document.location.toString().indexOf(SERVER) != 0){ return; } function storeHint() { var hint = new Array(); var i = 0; var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while(a) { hint.push({"text":a.innerHTML, "url":a.href}); i++;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 return hint; }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 var flag = false;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config").onclick = function(){ flag = true;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onfig"}); return false; } document.body.onclick = function(){ if (flag) { flag = false; } else {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config"}); } };/*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hidden").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hide"}); return false; } */ var sogoutip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ogoutip"); var tip = {}; tip.word = sogoutip.innerHTML; tip.config = sogoutip.title.split(","); var hint = storeHint();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show", data: {hint:hint,tip:tip}}); }else{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now")){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data: true}); } } }, 0); } })(window.external.sogouExplorer(window,7)); http://www.eminebea.com/content/html/en/hybrid_list/pdf/17pm_k.pdf
有这个吗?麻烦给我传一个,502588001@qq.com,谢谢!

网友D:
http://www.eminebea.com/content/html/en/hybrid_list/pdf/17pm_k.pdf
有这个吗?麻烦给我传一个,502588001@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