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电动机发热问题

楼主(2007-06-20):
各位路过的大哥:我公司有一水泵:最近出现的情况是电动机老是发热,电动机15KW电流为26A,三相平衡,刚开始怀疑泵的问题换了几个泵电机发热,后来又换了台新电动机仍然发热.热继电器也没有动作,请各位路过的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是变频的吗?

楼主:
不是变频的就是一般的工频运行.

网友B:
你的工作环境温度高吗?水泵进出水是否正常?本身电机未过荷过流,所以热继电起不会跳的.

网友C:
原因很多.机械方面,比如联轴器.负载方面,比如不平稳,波动大.电压变化大....靠你自己去查找~~~

网友D:
兄弟:水泵运行时发热是肯定会有的,如果是发热很大的话.有可能水泵内部的绕组及漆包线做得不是很好所引起的吧.

网友E:
考虑一下散热问题

网友F:
ding!散热问题

网友G:
  换个厂家的水泵试试,我遇到一个厂家也是水泵电机发热,后来换了一台进口电机发热才有所改善。
  你在原电机旁边加一个风扇也行。

网友H:
我想问的是你周围的用电环境怎样?有大功率的非线性整流和逆变设备吗?我的qq723695453

网友I:
正常的发热应该也是有的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回复,这个电动机周围是没有大功率的整流和逆变设备,它的温度也没有在正常范围内.我还在找原因.

网友J:
热到什么城度,连接不会别劲吧?机械上的原因

网友K:
电流正常,不要考虑负载,要考虑散热与剩磁.

网友L:
不是电机的问题..选用的水泵扬程过大,水泵处于低压头/大流量的过载工况..解决方法:
  1)关小水泵出口或进口阀门可降低水泵轴功率;
  2)车小水泵叶轮;
  3)加装变频器降低运行频率;
  4)根据扬程实际需要更换水泵

网友F:
“电动机15KW电流为26A”,是“选用的水泵扬程过大,水泵处于低压头/大流量的过载工况”???

网友L:
[b]METAMORPHOS0R!!![/b][/b]

网友M:
换过电机而且电流也未过载,就应该在环境,电源和负载上找找,查查电机的实际温度到底是多少.

网友N:
你的水泵电流正常。

网友O:
散热问题

网友P:
   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Q:
  你的电源质量好么?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最近把叶轮车小了一点,电流降了2A左右但电机温度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我在想是不是联轴器是不是不平衡导致的.但这个联轴器不平衡怎么去查呢?这的电源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R:
热继电器不动?你的水温,还有轴承,还有定子或转子移位

网友R:
联轴器不平衡可以在车床上看,但一般不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