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一根双芯线那里断了?

楼主(2007-06-20):
我厂(纺织厂)用的电动清皮辊机带的有20米的皮包线,经常拉断,能不能制作一个小仪器快速判断皮包线的断线地点?

网友A:
曾经有个网友教我制作,但没有制作
利用一种感应的电笔,就是碰电线外部有电就亮的那种,前端制作成一个环,之后套到电线上通电
你试试

网友B:
没办法!
20米长,可是违反<低规>的!危险!!!

你可以放固定线,或用进口线.

网友C:
想修就找我

网友D:
用感应试电笔试试!

网友E:
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F:
感应试电的方法很灵,要一根一根测试,先从设备上把线拆下来,注意安全啊!

网友F:
这个仪器我做过,用三个三极管和一个二极管做的,很实用.

网友G:
用感应笔去测,我听说过没用过.

网友H:
电机多大,如果小电机7KW以下,直接把线一段一段地扭动一下,电机突然转了,就是那个地方断了,这种方法方便易行,但是可靠性不高。

网友I:
楼上的做法可行.我找橡皮电缆的断线就是这个方法

网友J:
我以前也碰到过!电镀行车的牵引线经常断!不知道那儿断,挺烦的.

网友K:
感应电笔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