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与K120E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06-20):
K120S与K120E有什么不同?谁清楚,请告知,谢谢。weixiande@163.com

网友A:
标准型 经济型的
能接 的特殊模块不一样
高速计数
等等功能
看下样本

网友B(2007-08-22):
 1、价格不同:
 2、程序容量:标准型10K,经济型2K
 3、通讯功能:经济型的PLC只是10点和14点的可以用485
 4、高速计数:
 5、特殊模块:
        经济型可以连接2个,可以连接3个;
 6、脉冲输出:
 7、输入输出:
        经济型10/14/20/30点总共可扩展到70点
        标准型20/30/40/60点总共可扩展到120点

网友C:
改行三次

回答的很全面具体

网友D:
带E的是简单功能、经济型,不带E是一般使用型。

网友E:
补充一下,E的似乎不带PID啊~~~这点很不好呢.不知道寄存器方面是不是也会好一点的,感觉上是会少一些.

楼主:
我用LG K120的密码删除软件,可以成功删除k120的密码,但是看k120E,有带E的PLC的密码不可以,连接时会提示连接错误。另外使用编程软件能正常提示要求输入密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知道?请赐教。谢谢。

网友A:
那是你的软件有问题吧
成功解多次了
QQ 596716790

网友F:
PLC的型号选择有问题吧,软件版本低的也不行

网友G(2008-04-06):
我的可以解120E的,K120S的好像不行。有时间可以换来用啊。谁有威纶,普罗菲斯,LG人机界面的解密软件,我可以用三菱FX.台达PLC。西门子老版本PLC不带CN的PLC。三菱F940GOT触摸屏,欧姆龙C系列的解密软件换。QQ416792754.     shendezhi518@sina.com

网友H(2011-06-25):
标准和经济的差别!!!!!!!!!!!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