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程序小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7-06-20):
我的这一段小程序,为什么不能实现,QB2总是0?
      A     I     10.0
      JCN   JOV
      L     3
      T     QB     2
      L     S5T#5S
      SD    T      1
      A     T      1
      JCN   M1
      L     5
      T     QB     2

M1:   NOP   0
JOV:  L     0
      T     QB     2

网友A:
该该看
 A     I     10.0
      JCN   JOV
      L     3
      T     QB     2
      L     S5T#5S
      SD    T      1
      A     T      1
      JCN  M1
      L     5
      T     QB     2
JU M1

JOV:  L     0
      T     QB     2
M1: NOP 0

楼主:
这段程序首次运行可以,但把i10.0复位到0,第二次运行直接得5 为什么?

网友B:
俺不懂,懂就告诉你了,不小气哦

网友C:
 A     I     10.0
      JCN   JOV
      L     3
      T     QB     2
 A     I     10.0
      L     S5T#5S
      SD    T      1
      A     T      1
      JCN  M1
      L     5
      T     QB     2
JU M1

JOV:  L     0
      T     QB     2
M1: NOP 0

网友A:
但把i10.0复位到0,第二次运行直接得5 为什么
跟T1有关

楼主:
上面老兄说的对,我把t1放到另一个程序段中就ok了,谢谢上面各位,不过我还想问一下,怎样在这段程序中将t1复位

网友C:
你用的是接通延时定时器,所以它需要一个数字量来触发,你以前是用QB2

网友C:
加一个"R  T1"指令

网友D(2007-12-24):
请问,谁了解西门子S7400PLC中高速计数器的使用,请赐教,谢谢!!!  邮箱:ts_zhuxiangyang@163.com

网友E:
定时器是要复位的,要不然一直保持状态当然不行了,多看看STEP7的帮助。

网友D:
哪位大哥有西门子T400剪切控制的资料,可否给小弟传一份 ts_zhuxiangyang@163.com

网友F(2008-11-28):
程序顺序执行  最后执行的还是 你赋0 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