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用哪种比例阀

楼主(2007-06-20):
请教:液压缸位移量控制用哪种比例阀合适?是用比例流量阀、比例压力阀、还是比例方向阀。这三种阀各自主要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比例换向阀是做换向用的,相当于电磁换向阀,而不同的是控制信号(前者为模拟量,后者为电信号);
比例流量阀相当于节流阀,调节油路中的流量;
比例溢流阀即比例压力阀:调节系统压力的,功能如溢流阀;
注:
比例阀的控制精度高于基本阀,但在要求以及精度过高的场合建议用伺服阀;而国产伺服阀精度很低,建议用进口的。
你的问题:比例换向阀可以控制阀芯的开口度,但是位移控制应该用信号反馈,才能使活塞杆停止在任何位置。(用磁栅尺,光栅尺,位移传感器)

网友B:
位移控制应该用信号反馈,同意

网友C:
兄弟:用一个比例伺服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