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不能关闭

楼主(2007-06-20):
当触摸“数据输入”键盘会出现,数据设置好后点击确定键盘自动关闭。但是如果数据设定后不点击确定,而切换到另一个画面此时键盘画面怎么也点击也不消失,只能重启了。我乃菜鸟  请DX  指点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人机和威纶的客服,别的牌子没有这类问题,单单它们的有.

网友B:
是有你们所说的问题存在,别的牌子的屏在你没有关闭键盘时是不能切换画面的,你只要在键盘窗口中的ENT上叠加一个位状态设定元件,设定LB9060或LB9064为0,这个根据6号公共窗口中的直接窗口地址来确定使用那个。

网友C:
真的,这个问题各家触摸屏厂商应该好好考虑解决啊。

网友A(2007-11-24):
“陆洋”的说法还是不行,照样不能关闭也会切换出来,且如果这样做了。按ENT只是这个按键音消息而已。请威纶大侠解决一下吧?

网友D:
哈哈,本人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本人用了一个不怎么理想的方法,但问题还是解决了.就是在此页的切换画面按钮上重叠一个ESC键.这个ESC键要用功能键来做.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E:
这个问题是挺麻烦!

网友F:
可以在切换到的窗口上放置一个位状态设定元件,地址是键盘的读取地址,属性为"窗口打开时置为OFF".在"ENT"和"ESC"下面重叠按键也是可以的,关键是地址一定要对应好,是LB9060还是LB9064.

网友G:
看了本贴,在即将出厂的产品上作了实验,没有发现楼主所说的不能关闭键盘的情况。
  如果数据设定后不点击确定,而切换到另一个画面此时键盘画面点击“ENT”,键盘不会消失,但点击“ES”可以退出键盘。
  第一次使用威纶屏,还没进人“自由王国”,希望交流。

网友:
我也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H(2008-05-16):
  也可以自己做个键盘,

网友I:
ENT  是个确认键   ESC 退出窗口的键     要不就设定成关闭窗口

网友J(2009-02-06):
再找个数值输入按钮,点一下,就可以关闭了!

网友K:
哈,都是技术高手呀,小凤来学习了.

网友L: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