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平台求助

楼主(2007-06-20):
我要做一个旋转平台加工,要高速(180度/S),精度0.1度.负重20KG.
现在用的伺服加PLC,平台减速比:180:1.速度上不去.
不要气动平台,太贵了。
哪个兄弟有好的方案?

网友A:
连续控制还是点位控制?“减速比:180:1.速度上不去”那就降低加速比?

网友B:
换个高速电机不就解决了吗。找个额定转速6000或更高一点的就行了。

网友C(2008-10-08):
我想改进一下设备,在悬臂埋弧焊机的主体与底座间加一旋转装置,让其可以360°旋转,请问高人加什么东西好呢?

网友D:
erik123321,你需要的旋转装置的负载有多大,速度要多少?有精度方面的要求么?工作循环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