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真空开关在阻容吸收电路损坏后会造成分断负荷电流时造成漏电跳闸的原因?(煤矿井下)

楼主(2007-06-20):
(无正文)

网友A:
已经分断负荷了还会漏电跳闸?楼主没叙述清楚

只是在某些大感性负载分闸时容易因起过电压,而你阻容吸收坏了,可能造成过电压放电.建议你恢复阻容吸收~~~

楼主:
我是搞不清楚阻容吸收损坏拆除后使用时分断负荷造成漏电顶闸的原因,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B:
可能是瞬间电流过大所致吧?跳闸的原因怎么肯定是漏电?

楼主:
馈电开关显示漏电故障,我遇到好几次这样的故障,总开都显示漏电,搞不清原因,望各位赐教

网友C(2007-08-02):
   有可能是电容质量不好,在分断时,电机大,产生的回馈电动势就大,造成电容短时击穿,组容吸收装置的另一端接地,因而会出现漏电现象。最好更换质量交好的组容吸收装置。但说实在的,现在那家用的RC都不好。旧象真空接触器中间的电容一样,在频繁动作几次就烧掉了。不过现在用户很多都不在乎这些,继续使用。为了换一个电容,把整个开关拆开,有点不显示。

网友D:
真空开关在断开时,会产生截流过电压,所以要加阻容吸收,
阻容吸收损坏,过电压瞬间击穿绝缘对地放电,使漏电保护动作,
因放电电流很小,绝缘能够恢复,

网友E:
如果是上级馈电漏电跳闸,一定是本级开关的直流检测和上级的直流检测发生冲突,改一下正负电源可解决问题.

网友E:
上级开关漏电时间调延时,也可避免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