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关于伺服同步问题?

楼主(2007-06-20):
现在有个应用,三轴A,B, C。A轴和B轴控制X方向,C轴控制Y方向。其中A轴和C轴实现平面的插补联动。而B轴和A轴的关系就是从动轴和主轴的同步。X方向是一个跨度较大的两个平行的轨道,有一个横梁垂直于轨道。现用A轴和B轴同步驱动横梁保持垂直于轨道导的运动。
A轴和C轴的插补是用运动控制卡实现的,现在就是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A、B轴同步的方案?两个轨道大概有六米宽,系统工作速度不高,但是手动单独定位X方向可能速度需要稍微高一点,最高需要30m/min那样子。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A:
A、B两个轴,你能接受的误差是多少?

网友B:
30m/min速度不算低了。这是比较典型的龙门同步驱动需求,A,B做成主从方式的思路应该是对的。据本人所知,国内的数控系统厂商目前还未能很好的解决龙门同步问题,值得好好试试。

网友C:
将A轴伺服驱动器的输出脉冲输入到B轴伺服里面
这样可以吗?

网友D:
这种大宽副的机床伺服应用,我刚刚在客户那里用过,主要是将A轴伺服驱动器的输出脉冲输入到B轴伺服作为脉冲输入.同步问题主要通过伺服的增益调整来保证.主要是调整B伺服的伺服应答性要高于A的,同时B的位置前馈增益要调整的足够高,以消除AB的相位差!

网友D:
这种所谓的硬同步效果还是很好的一般误差为1个脉冲左右!

楼主:
主要是调整B伺服的伺服应答性要高于A的,同时B的位置前馈增益要调整的足够高,以消除AB的相位差!

非常感谢,这个提示对我很有用!

楼主:
另外,我们有个思路,就是用一个可以带三个以上伺服的运动控制卡来同时控制A、B、C三个轴,当A轴和C轴进行插补过程中控制卡输出给A轴的指令,同时在B轴上也给出。但是这样的缺点是A轴和B轴没有联系了,不知道这种方式可不可行?如果可行有没有可能比主从同步效果好?还是差的不错?因为差的不多就没有这样搞了,毕竟主从在轴卡编程上简单多了。

网友B:
个人以为还是主从方式更稳妥。

另,纯个人观点:以脉冲式伺服,实现大跨度龙门的高速同步运动,不是太理想的方法。

网友A:
“这种所谓的硬同步效果还是很好的一般误差为1个脉冲左右!”
这是在多大的速度、什么分辨率下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型号的伺服?

“同时B的位置前馈增益要调整的足够高,以消除AB的相位差!”
A在加、减速时,B也能保证同步精度吗?

网友E:
呵呵,也发表点个人观点。我就得还是三轴卡的方式好一点。驱动器的输出脉冲应该是编码器的信号吧,而电机从接到信号到响应完毕是需要时间的,这应该会影响同步效果吧??